我的小暴龙(有图,最后有简单的飞行记录)

楼主(2005-04-04):
大家请看我的TREX 450X,看看有什么问题请提出,谢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7 at 21:05 ]

网友:
还没飞过吧,陀螺仪安装有问题.

楼主:
陀螺仪不一定要装在尾部的,靠近主轴可以减少震动带来的干扰。眼光厉害!是没有飞过,准备明天试飞。试过后在写报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4 at 21:51 ]

网友:
明天试飞小心点,因为陀螺仪安置面错误,这陀螺仪和别的品牌陀螺仪感应方向不一样.

网友:
这个陀螺仪跟FUTABA的不同,要竖着放才起作用。

楼主:
说明书说可以平装的。我回去查查看。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6 at 16:41 ]

网友:
开处啦开处啦开处啦,给你红包,^_^

楼主:
roger139  在 2005-4-4 10:24 PM 发表:

这个陀螺仪跟FUTABA的不同,要竖着放才起作用。

谢谢提醒,果然是错的,应该垂直安装,谢谢啦!

网友(2005-05-26):
上试飞报告哦

楼主:
试飞记录如下:
第一次试飞 尾巴不能锁住,逆时针狂转,晚上发帖求助,发现原来是尾舵机反向,试飞不成功。
第二次试飞 发现飞机老往左飘,难以控制,飞行高度不敢超过10CM,经过多次微调都是如此,后来才知道是直升机的特性,还有地面效应。需要打舵补偿,飞机飞行还是非常平稳的,但我没有练习模拟器,所以一直无法悬停。
第三次飞行 重跌一下产生双桨,两次调节连杆A搞定。
第19次飞行 把尾管搞弯了,换新后搞定。用螺距尺量PITCH有+15度之多,可能为以后造成电池损坏的主要原因.
第20次 因为进展缓慢,所以买模拟器练习8小时。
第22次飞行 可以悬停啦。
第60次飞行 将控制连杆全部升级到球头连接,小暴龙听话多了,但干涉问题还是有,但要轻微很多.
第80次飞行 尾巴开始不听使唤了,主轴噪音巨大,主轴承损坏。
第84次飞行 尾巴开始摆动,发现尾桨变距环内轴承损坏,因无法更换用铜车了个滑动轴承。
第85次飞行 第2个电池开始鼓起。第一个电池飞行摆尾,更换GY240陀螺中。
现在计划:
1.准备使用1050mAh镍氢电池飞行,电池准备中。。。
2.改装尾桨变距结构为双推拉结构,明天可以完成.重量为2.8g,为原来的7倍之多.
3.CCPM十字盘准备中...
4.ELE电池3组准备中...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8 at 08:17 ]

网友:
iceman的飞行记录看了让我感动,同路人呀。不过我比你稍微好些,我才飞了60几个起落,机机目前状况还好,摔机经历较你少些,改装很少。现在全是v2的原配件。
电池应该多配几组,不要老是折磨两块呀。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7 08:50 PM 发表:

试飞记录如下:
第一次试飞 尾巴不能锁住,逆时针狂转,晚上发帖求助,发现原来是尾舵机反向,试飞不成功。
第二次试飞 发现飞机老往左飘,难以控制,飞行高度不敢超过10CM,经过多次微调都是如此,后来才知道是 ...

看了您的飞行记录和计划,很感动,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换成CCPM的十字盘,以后不好飞3D的.

网友:
还是要加很多东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