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唔唔,我怎么办?

楼主(2005-04-04):
今天干了件坏事。
    下午收到的ele850无刷,兴高采烈,回家装好设备用扎带绑在架子上测推力,结果架子的胶松了,高速旋转的电机倒在地上,赶快捡起来,心那个疼啊。干脆拿在手里感受一下吧,再接电调,唔唔唔……电机不转了,左右摆动,还“滴滴滴滴滴滴滴……”得叫,我该怎么办?那个样子就
像自制cd无刷少接个插头一样,可我不会检查,哪位本领高强的兄弟帮帮我啊?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4-4 at 22:29 ]

网友:
是不是缺了一相

楼主:
moto  在 2005-4-4 22:30 发表:

是不是缺了一相

感觉像是

网友:
这东西没那么娇贵吧!!!我的GS无刷3D被朋友从20米高全速扎地,电机轴都断了,可电机还转呢。

楼主:
已经坏过一个,ele帮着免费修了,这个又坏了,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大家教教我怎么自己检查和维修——这方面我彻底老外,学文科的。

网友:
怎么这么倒霉呀?同情

网友:
以前做CD电机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时间长忘了怎么解决~!
等想到了告诉你~!
应该是没坏~~!好象是有个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4-4 23:28 发表:

以前做CD电机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时间长忘了怎么解决~!
等想到了告诉你~!
应该是没坏~~!好象是有个设置出了问题!

可我用的18a啊,除了刹车没有别的设置了

网友:
还有刹车哦,牛~

网友:
寄来我们看看吧!

楼主:
mosquito  在 2005-4-5 06:22 发表:

寄来我们看看吧!

我、我、我……热泪盈眶中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4-5 06:22 AM 发表:

寄来我们看看吧!

!!!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5 11:48 AM 发表:

我、我、我……热泪盈眶中

讲究人遇到好商家!!!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4-5 06:22 AM 发表:

寄来我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