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少C放电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5-04-04):
经常看某某
电池
是10C放电的。是什么意思。谁能解答啊?谢谢。

网友A:
容量*C=I MAX

网友B:
譬如电池是1200MAH的,那么10C=12A,10C放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电池能持续以12A放电
同样的电池,如果说可以5C放电,那么5C=6A,也就是这个电池能持续以6A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