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5-04-05):
现在出的雷鸟III代机,遥控发射机上面,带不带
模拟器
接口和模拟软件及连接线啊?谢谢!

楼主:
忘了问,他的遥控发射机不做改动,可以玩G2吗?

网友A:
不可以,我研究半天了,还是把遥控器换了

网友A:
我也忘了说了,colco的发射机自带模拟器,不过是truflight,不是G2。

网友B:
都有,可以玩G2。我的就是用这个在玩G2。

网友A:
啊,不会吧,怎么弄得?上个图巴,谢谢

楼主:
是啊,能用话多给大家说下吧。我也想知道,谢谢!

楼主:
又忘问了,雷鸟自己带的模拟软件效果怎么样啊?不要求象G2一样的效果,但是最起码要能在电脑上练习飞行才可以吧!还有遥控发射机不做改动的话,直接用自带的连接线,怎么样才能玩G2呢?!谢谢!

网友C:
雷鸟3代出厂是带带模拟器,但模拟器是truflight,不是G2。truflight跟G2比差很远,但是起码能练习直升机的感觉,练习舵面反应,避免飞真机的时候打错舵造成摔机事故。

网友B:
G2加PPJOY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