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亚拓碳纤主桨!!

楼主(2005-04-05):
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几种国产亚拓碳纤主桨在发售。不知道大家对国产亚拓碳纤主桨有什么看法??

是因为价格高,还是担心质量问题?国货到底有什么不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939&highlight=%2B%2B%2B%2B%D2%C0%C2%B7%B4%EF%CA%B5%D2%B5%2B%2B%2B

网友:
的确不错,但是我原来买的配件都没有用完!
支持民族航模事业,碳纤尾通有货吗!

网友:
说实话。主要是价格。因为浆是消耗品。一般摔机有80%以上的机会断浆。

网友:
桨断比中轴弯曲好多了,那个玩意儿拆起来特别头大!

网友:
一路大的大桨做工不错,不过还没飞,实际效果如何,等飞了之后再说

网友:
hyx6688  在 2005-4-5 12:04 PM 发表:

说实话。主要是价格。因为浆是消耗品。一般摔机有80%以上的机会断浆。

我认为水平高了再玩碳纤,否则摔了可惜。

网友:
我买了一对 过两天到了试试

网友:
最主要还是价格,当然这个也要看对手的价格而定。但碳纤桨的成品率因为不高,这会直接影响价格。象MS的碳纤桨价格高但质量也很高,起码严重几次撞击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因为有两种型号的MS碳纤桨,所以我敢说)。国产的话质量如果达到,我想价格高也会很多人选购! 但目前还是没有看到有。

网友:
我买了一只国产炭纤维螃蟹 先吃吃看~

网友:
蔫不声的买了一幅,咋不和我说一声尼?

网友:
等到了先让你爽!!

网友:
记得到时候把螃蟹味道告诉我们啊!依路达应该免费派点螃蟹给我们试试味道,否则谁敢买呢?

楼主:
iceman  在 2005-4-6 05:57 PM 发表:

记得到时候把螃蟹味道告诉我们啊!依路达应该免费派点螃蟹给我们试试味道,否则谁敢买呢?

目前正在着手联系几个模型店进行铺货。

楼主:
hyf  在 2005-4-5 04:49 PM 发表:

我认为水平高了再玩碳纤,否则摔了可惜。

赞同!我不建议所有玩家都用我们公司的产品。

象新手的话,就不应该用碳纤尾桨,可以先用玻纤,甚至塑料的。因为新手练机。尾桨的消耗还是很多!
等到技术差不多了。才改为用本公司产的碳纤产品吧!

[ Last edited by 依路达实业 on 2005-4-9 at 09:46 ]

网友:
可是我自己用炭纤板做的尾桨就超级结实,随便碰都没事,你们的尾桨难道。。。。。。????

网友:
尾桨可比大桨小得多,不能这样比较啊!同样粗的木条,长的容易折断,短的你折折试试。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9 at 16:11 ]

网友:
象新手的话,就不应该用碳纤尾桨,可以先用玻纤,甚至塑料的。因为新手练机。尾桨的消耗还是很多!
------------------------------------------------
楼上的什么意思???我们说的都是尾桨啊,没说大桨

网友:
哦,搞错啦!

网友:
其实从力量守衡定律来说
冲击的力量总要有部位来吸收
尾桨硬了
那就是桨夹、尾轴等消化它的冲击力了

你算算是坏什么便宜呢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9 02:20 PM 发表:

可是我自己用炭纤板做的尾桨就超级结实,随便碰都没事,你们的尾桨难道。。。。。。????

用碳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