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的测量

楼主(2005-04-05):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还可分:静态内阻,极化内阻,我们关心的是静态内阻。由于电池内阻很小(mΩ级),又要在测量时除去极化内阻的影响,所以精确测量内阻很困难。

目前行业中应用的电池内阻测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直流放电内阻测量法。
根据公式R=V/I,测试设备让电池在短时间内(一般为2-3秒)强制通过一个很大的恒定直流电流(目前一般使用40A-80A的大电流),测量此时电池两端的电压,按公式计算出当前的电池内阻。

这种测量方法容易做到较高的精确度,成本较低。
但此法有明显的缺点:
(1)只能测量大容量电池或者蓄电池,小容量电池无法在2-3秒钟内负荷40A-80A的大电流;
(2)当电池通过大电流时,电池内部的电极会发生极化现象,产生极化内阻。故测量时间必须很短,否则测出的内阻值误差很大;
(3)大电流通过电池对电池内部的电极有一定损伤。

2、交流注入法。
利用电池等效于一个有源电阻的特点,给电池一个固定频率和固定电流(目前一般使用1KHZ频率,50mA),对其电压采样整流滤波等一系列处理从而精确地测量其阻值。交流注入法测量时间极短,一般在100毫秒左右,测量精度误差一般在1%-2%之间。
此法的优缺点:
(1)交流注入法不受极化电阻影响,可以测量几乎所有的电池,包括小容量电池。
(2)交流注入法对电池无损害、可在线测量、可进行频繁的测量。
(3)交流注入法有交流纹波和输出噪声干扰,需要进行良好滤波。
随着数字信号处理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交流注入法已成为业界的主流方法。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方法,测试仪器本身的元件误差和用于连接电池的测试线缆电阻都需要考虑。因为要测量的电池的内阻很小,线路的电阻就不能忽略了。仪器到电池的连接线本身也存在电阻(大约也是微欧级),还有电池与连接线的接触电阻,这些因素都必须由仪器事先做好误差调节。正规的电池内阻测试仪一般都配有专用的连接线和电池固定架子。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感兴趣吗?

网友:
没专业仪器,业余玩家很难办啊

网友(2005-06-29):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卖130的那种电池内阻测量仪准不准????

网友:
那种是直流法的,挑电池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