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60、90级的直机到底差别在哪里?(菜鸟问题)

楼主(2005-04-05):
在网上下了些材料,好象从外形上看,50级的与30级的没差很多。

另外,好象大家都说60级比50高档很多,我觉得60级的就比50级多一点,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 Last edited by wolf7250 on 2005-4-7 at 00:26 ]

网友:
外形大了很多还有浆 发动机都用不同级别的

楼主:
桨的直径大了10公分。

说实话,没我想象的50比30大20:)

网友:
很多油直的机体30和50是通用的,所以在机体上看不出差别的,除了尾管较长(有些30改50的用的还是30的尾管),桨的尺寸、发动机较大。

网友:
JR的八通道跟六通道摇控器玩雷虎50—V2机是否都是一样呀,除了功能不同之外是否能做出去同样的3D动作呀?

网友:
大小有差别,用料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用30的机子做3D会比较吃力,但60、90的机子零件大多是金属的,强度够,发动机动力足,做3D就容易。

网友:
我是说摇控器的功能,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gtugg  在 2005-4-5 08:38 PM 发表:

JR的八通道跟六通道摇控器玩雷虎50—V2机是否都是一样呀,除了功能不同之外是否能做出去同样的3D动作呀?

八通的遥控(比如3810)的设置比较细腻,油门、螺距曲线可多点可调,飞起来比较爽,六通的比较不方便,如果经济允许的话,买八通的较好,避免以后还要升级遥控。比如:JR3810 、 9X, FUTABA: FF9CHP。特别是FF9CHP的遥控不错,性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