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高招

楼主(2005-04-05):
一般遥控飞机的接收机不带电量显示的,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判断接收机还有多少电的

网友A:
买一个装上!

网友A:
要对电池组的性能作到心中有数,一组电池要固定,同充同放,按容量和接收机用电量估计使用时间,留出余量。

网友B:
买一个 很便宜的..........

网友C:
做个电压指示器,不小于4.8 LED发绿光, 小于4.8 LED发红光.
为省电LED最多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