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鸡鸡 的 续一

楼主(2005-04-05):
花了昨晚和今天中午的工夫,拆掉的鸡鸡又有了新的面貌。 未完工,但是可以先绣绣:

拆掉之前的老鸡鸡。。。。

未完工的新鸡鸡。基本模样都有了。  尾转向电机还未安装。 新机利用了伞翼的框架做机身,减少了原来的碳杆机身,平尾也直接固定在伞翼框架上,减少了不少重量。

机机的平尾。  用一种特别的材料做的框,蒙的保鲜膜。重量极轻。  这种材料弹性、韧性都很好,而且很轻,和502有很好的亲和性,制作起来非常方便。

动力和电路部分的固定:

新改造的动力组。 动力未做改变,仍是2个小电机并联。桨采用了特别材料自制,重量比旧鸡鸡的塑料桨轻了好多,而且通电试机,感觉桨转速高了不少,拉力也比原来的桨大了。 羽毛桨,因为手头没有材料,暂且搁置。。。。        桨轴用了更细的碳杆,旋转阻力更小。桨轴套管使用 纸+502 制作,轻且结实,和轴配合的紧密而转动灵活。

动力组前视图。   猜猜桨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用同样材料制作的另一架小鸡鸡。 目前施工中。。。。。。。   很轻哦! 翼展20cm。

还是有翼型的哦!

弹性很好。

韧性不错,能扭成这个样子:

放到伞翼的平尾上比画比画,感觉还行。

对新鸡鸡,自己是充满了期望的。 动力更好,重量更轻,这次一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  伞衣用什么材料好呢? 保鲜膜很轻很薄,但是只适合用在平整的蒙合面上,伞衣是蓬松的,多余的膜会自己粘连在一起。。。。。

网友:
我也对你充满期望

网友:
用塑料袋或者风筝怎么样

网友:
好轻的机机啊,不过如果在室外飞的话,肯定给风吹得不知飞到哪了。

楼主:
kingddr  在 2005-4-5 03:51 PM 发表:

好轻的机机啊,不过如果在室外飞的话,肯定给风吹得不知飞到哪了。

总重已经控制到35克以内了。伞翼的翼面积大约为5平方分米。  翼载荷这么小,当然不是在室外飞的了。。。。。。

这是室内机!  目标是在5米见方的大屋子里就能飞行!

网友:
好可爱啊!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hh7up  在 2005-4-5 03:51 PM 发表:

用塑料袋或者风筝怎么样

风筝布是不行的,即使是绸子,也太沉。 塑料袋兴许可以,但也要找轻薄结实的。不晓得包礼品的包装纸怎么样。。。。。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呵呵,竹子做成这个样子,佩服~

楼主:
gyro  在 2005-4-5 04:44 PM 发表:

呵呵,竹子做成这个样子,佩服~

哈哈~~~~~    你是第一个猜的,可惜没猜对。   这个东西比竹子可轻多了也软多了。也没竹子那么脆。   再努力!

网友:
有纤维,看起来还这么软,还能是什么东西?合成的还是天然的?

网友:
zs0000  在 2005-4-5 05:08 PM 发表:

哈哈~~~~~    你是第一个猜的,可惜没猜对。   这个东西比竹子可轻多了也软多了。也没竹子那么脆。   再努力!

你哪里找来的高粱杆?

网友:
我也猜是高粱秆,呵呵。

网友:
高粱秆没有这样的弹性吧?很容易碎的,而且,那个螺旋桨的弧度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是甘蔗叶?

网友:
蒙皮用涂布油制作,很早以前有书上介绍过,听说不错,你找找看吧!

网友:
gyro  在 2005-4-5 07:08 PM 发表:

高粱秆没有这样的弹性吧?很容易碎的,而且,那个螺旋桨的弧度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是甘蔗叶?

拆把笤帚你就知道了,用那种节长的粘高粱的杆,效果很好啊,我就做过,只用外面那层硬皮。

楼主:
流星  在 2005-4-5 05:50 PM 发表:

你哪里找来的高粱杆?

这会儿来看帖子,还真有人猜出来了…………

就是高粱杆,我们河北这里俗语叫“莛杆”。

呵呵。。。   估计玉米杆应该也行吧。还没试过。

高粱杆做室内机,都试试吧。 一个字, 爽死!

楼主:
gyro  在 2005-4-5 07:08 PM 发表:

高粱秆没有这样的弹性吧?很容易碎的,而且,那个螺旋桨的弧度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是甘蔗叶?

那个弧度就是高粱杆本身的弧度。。。。

用粗一些的,纹理直一些的来做小桨,效果好歪歪

楼主:
HKing  在 2005-4-5 07:17 PM 发表:

蒙皮用涂布油制作,很早以前有书上介绍过,听说不错,你找找看吧!

蒙皮也有结果了,用2.5¥/50个一包的垃圾袋,个又大又薄,还特别的结实! 是黑色半透明的,看起来象棕色。   明天就能完活了,到时候上图。

网友:
zs0000  在 2005-4-5 09:29 PM 发表:

这会儿来看帖子,还真有人猜出来了…………

就是高粱杆,我们河北这里俗语叫“莛杆”。

呵呵。。。   估计玉米杆应该也行吧。还没试过。

高粱杆做室内机,都试试吧。 一个字, 爽死!

偶小时候玩自己用高粱杆做的玩具长大的

网友:
牛啊,有空也试试
以前俺是玩风筝的估计也能做出来你那东动
现在先搜集材料吧

楼主:
昨晚弄到12点半,终于完工。 今天拿来单位飞了飞,感觉不错。原来是在大会议室里飞,现在在普通的办公室就能飞开了。  飞的时候要小心,重心和平尾要仔细的调整,要尽可能的爬升而不产生失速真是难啊。。。。

完成的照片,正在充电中。。。。

录象上传到哪里呢??   谁给个空间??

网友:
什么时候飞

网友:
流星  在 2005-4-5 09:05 PM 发表:

拆把笤帚你就知道了,用那种节长的粘高粱的杆,效果很好啊,我就做过,只用外面那层硬皮。

小时候玩过用高粱秆扎的灯笼,还有蝈蝈笼子,还是不明白螺旋桨怎么用高粱秆来做。。

楼主:
zxxhan  在 2005-4-6 11:37 AM 发表:

什么时候飞

kingddr  在 2005-4-6 11:23 AM 发表:

^_^,期待录像

已经飞过了。上午飞了几十个起落,下午也飞了几十个了。。     呵呵,有时候一个起落飞2、3 分钟,有时候只是几秒。    在大会议室已经能稳稳当当的飞了,在普通办公室里还是时不时的撞墙。

录象随时都能录,就是不知道哪里有空间能上传?

网友:
gyro  在 2005-4-6 12:31 PM 发表:

小时候玩过用高粱秆扎的灯笼,还有蝈蝈笼子,还是不明白螺旋桨怎么用高粱秆来做。。

找个粗点的高粱杆,从中间辟开,掏空里面的瓤,桨的弧面就出来了,在传动轴位置打孔,用刀子仔细修整就行了。

楼主:
机机超级省电。充一次能玩好久好久。。。。。   呵呵。。。  主要是哪一次都不飞好久。
在室内不象外面,要飞起来就不想落地,在室内是随时落地随时飞,自然起降就多多了。

网友:
伞翼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

网友:
不变形?什么材料啊?别卖关子

网友:
透露一下螺旋桨的制作方法

网友:
zs0000  在 2005-4-6 03:38 PM 发表:

已经飞过了。上午飞了几十个起落,下午也飞了几十个了。。     呵呵,有时候一个起落飞2、3 分钟,有时候只是几秒。    在大会议室已经能稳稳当当的飞了,在普通办公室里还是时不时的撞墙。

录象随时都能录,就 ...

qq发给我,帮你上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4-8 02:52 PM 发表:

qq发给我,帮你上

好的。 今天要下班了,我回家在客厅里试试能不能飞开,到时候录一个。   现在在20来平方的办公室里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需要不停的调整。。。。。   而且每一次飞手感都不一样。  因为无升降舵,所以飞行的好坏和手抛时的力度、角度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目前飞行,不打舵会自然右转,如果打左舵,机机会昂头然后失速。。。。。

另外,重心调整到中间比较好。  调好后,无动力手抛会慢慢昂头失速;而动力飞行时,会有一些爬升而慢慢抬头失速, 在快失速的时候打右舵,机机在右转过程中会恢复平飞,然后又进入爬升。 我发现目前只有这样调整的重心才能让机机飞的时候提升高度。。。。。。

是不是动力太小?

另外,电池也沉了。容量有太大的富余。下次用150mAh的就够用了。可以省掉2g的重量。

网友:
等着看录像

网友:
录象还没来?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