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 和 gy401 能混在一起用吗?

楼主(2005-04-05):
不知道两个牌子的产品能不能混用?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但GY401用在JR的接收机里时,要把舵机线口削掉一点才能插的进,不影响美观和使用,以后插回FUTABA的接收机也行。

网友:
请说说怎样陀螺与接收机怎样插接  谢谢

网友:
泉水  在 2005-4-6 10:12 AM 发表:

请说说怎样陀螺与接收机怎样插接  谢谢

网友:
用JR的设备接入GY陀螺仪的玩家,说说这样使用GY401会不会调整线性不好啊?

网友:
泉水  在 2005-4-6 10:12 AM 发表:

请说说怎样陀螺与接收机怎样插接  谢谢

接收机---第7通道(感度切换)-----------|
           尾翼(方向)通道----------陀螺仪---------尾舵机

楼主:
从上图上怎么看不出来,主桨距舵机要接在哪个通道?

网友:
wolf7250  在 2005-4-7 12:34 PM 发表:

从上图上怎么看不出来,主桨距舵机要接在哪个通道?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谢谢   我的9X与 601搭配 我只是在陀螺本体上调整感度等数据  感觉很麻烦   怎样接才能在发射机的GYRO选项(同时9X是默认的方向舵大小舵角来切换)中来调整?

网友:
我就是这样使用的,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