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佳宝总算到了!

楼主(2005-04-05):
下午从邮局取回来,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
还有一台接收机和三个舵机,准备今后将振华遥控器用在其他模型上的。
清点时发现没有配套光盘,只有一付旋翼(原来以为是两付)。
暂时还不敢飞,想找个模拟软件练一下,看了许多老帖说是用G2好。
请问大家G2在哪里下呀?

网友:
你的家宝多少钱买的呀

楼主:
800元,据说是买贵了!

楼主:
下了一个fms2alpha82,这个软件好用吗?

网友:
不用软件!做个练习架,开始飞!!!哈哈~~~~反正配件便宜!

楼主:
刚才在屋里试了几下,一见佳宝跃跃欲试就赶紧收油。还是怕摔啊,虽说配件便宜但邮购麻烦。
问振华公司的人说遥控器是可以联G2模拟器的,有人成功的吗?

网友:
买G2,加4VF吧,,

网友:
800元。那个不是一般的贵。你猜我买的多少?

楼主:
叮噹  在 2005-4-6 10:00 AM 发表:

800元。那个不是一般的贵。你猜我买的多少?

嘴下留情!还是不知道的好,不然我就更伤心了。

网友:
可以用G2,我最近刚玩的,你的电脑有串口最好,没有串口就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线(50元),扩展出一个串口来,然后要安装ppjoy这个软件,在ppjoyCOM里面选连遥控器的COM口,然后打开G2,选ppjoy虚拟的遥控器,就可以了。

楼主:
Sampson  在 2005-4-6 09:06 PM 发表:

可以用G2,我最近刚玩的,你的电脑有串口最好,没有串口就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线(50元),扩展出一个串口来,然后要安装ppjoy这个软件,在ppjoyCOM里面选连遥控器的COM口,然后打开G2,选ppjoy虚拟的遥控器,就可以 ...

谢谢!我正在下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