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书11页有关方向控制的图示是否有问题?请各位指正!

楼主(2005-04-05):
如果按照图上的做法,我发现
遥控器
向左拨动机体顺时针转动,向右拨动机体逆时针转动,和我飞JABO时的感觉是反的。
是这个说法错了还是我的装配有问题呢?或者是我的理解错了。
我把说明书的这个插页截屏下来,大伙帮我看看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5 at 20:33 ]

网友A:
你理解错误啊,图上的左右指的是变距支架的移动方向,应该将遥控的RUDDER 反向即可。

楼主:
或许是我表述错了,我知道是变距支架的移动方向,我按图上的说法做了以后发现机身不按正常的方式转动,即“方向杆右拨,机体顺时针转动;反之则机体逆时针转动”。而是按这个方式运作“方向杆右拨,机体逆时针转动;反之则机体顺时针转动”。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5 at 21:06 ]

网友B:
那箭头是指整个机尾的运动方向

网友A:
原来如此,我也搞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呵呵!!其实也是亚拓的说明书错了,昨天我和台湾的一个模友沟通了这个情况。
亚拓说明书其它几个地方都是指舵机拉动相关器件的运动方向,结果这个却不这么表达,容易误解。
iceman我又为你的“安装指南”添了一条FAQ记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