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5-04-05):
翼龙的设备可以~~~~~飞多少米的距离???~~~~~~~~~~~~~~~~~~``还有我买啦一个蓝箭的5通道接受机~~但是~~和翼龙的
遥控器
向配后在不拉出天线的情况下~~遥控器``遥控的距离不到1米拖机~~和马达就抖个不停~~~~拉出天线的距离还没测试说仪没干用在飞机上`~~~~但是遥控器`~(爱特)的~~配上原来的~~爱特接受机~~~就没有抖托的现象啦~~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网友A:
接收机问题

网友B:
国产遥控~价廉物不美

网友A:
moto
在 2005-4-5 11:23 PM 发表:
国产遥控~价廉物不美
什么时候把那个“不”去掉就好了

网友C:
看小旋风的那个帖子,似乎晶振有问题

网友D:
都没有问题。只是不配对而已!并不是所有的FM。同频率的接受都能互相配用的。知道不?再者翼龙的一般是27频段的居多。你的蓝剑是多少频段的哩?

网友E:
楼主的输入法该好好整整了,要不就是楼主的语文该补补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