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型技术改造——给电动工具降噪

楼主(2005-04-05):
1个电磨,功率标称250W使用中感觉攥不稳,打磨的物件很粗糙,而且很废磨头,主要是噪音让我心情烦躁。经过思考我想到了在旧杂志上看到过给电烙铁作个架子,(实际就是给电烙铁的电线加个并联电路,一路装个开关另一路串个二极管1N4007,电烙铁放在架子上,电源就被二极管1N4007半波整流了)就能防止烙铁头烧坏了于是我就花2毛买了2个1N4007串一起串在电源线上。开机发现噪音小了一点,电磨的劲也缓和了点,2毛钱代价啊,超值了。
另外我发现碳刷也是噪音源泉,想把碳刷改改,但不懂原理,怕被电死,所以想咨询一下可否用铜丝作成刷子状代替?
还有二极管如果并联会怎样呢?单纯的为了降低功率不知道串联和并联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有点菜,你这样对电磨不太好,因为电磨是按220V交流设计的,你给他半波整流一下,声音是小一点,但速度也低了,重载时容易烧机器,当然你用在轻载是可以的,你还可以接一个调光开关,或一个调压器,就可调速了,至于换碳刷,你就省省吧,铜片是玩具用的,串励电机都有碳刷,而且软硬也有规定的,要不磨损太大

网友B:
电磨应该是串激式电机,所以应该是交直流两用,串两极管也能用,跟调速没区别.只是功率下降

楼主:
调光开关?是台灯上的那个旋钮么?有功率方面的限制么?

网友C:
有一种400W的,86系列面板尺寸,可用,台灯用的只不过60---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