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界一大不解之谜!?

楼主(2005-04-05):
我的ms700一直空中断电!
原先配置:三和rd6000 super遥控器,三和接收机/飞高接收机,4个GWS舵机,25a凤凰电调,himark 2015-4100kv电机。老是断电,一气之下,于是换了如下:
现在配置:jr 9x遥控器,飞高接收机,换了新的gws舵机,35a凤凰电调,电机没换!
结果,结果,竟然还是断电!!!
那位朋友帮我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就电池没换了

网友:
东西寄给我试试!!!呵呵.....

网友:
一直在关注中

网友:
很大机会是你的电调没有设好! 电调的出厂值往往是不怎么适合用在电直上的。

楼主:
suncxc  在 2005-4-5 10:38 PM 发表:

就电池没换了

电池用了好多种了,AKE,超白金,狂魔的,等等,一样的!

楼主:
newer  在 2005-4-5 11:42 PM 发表:

很大机会是你的电调没有设好! 电调的出厂值往往是不怎么适合用在电直上的。

电调设置都改过了,进角设置3种全试过。。。低电压保护从7.2,9,12都试过。。。超载保护甚至都关了。。。
晕。。。阿。。。结果还是一样,断电!!!
救命啊!!!

网友:
换其他牌子电调试试!
如果不行,换接收机试试!飞高的好像不行,容易受干扰。
我的亚拓450原来也是爱掉电,换亚拓接收机,现在再也不断电了!!!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4-6 at 00:54 ]

网友:
他原来用rd6000的接收也不行

网友:
把接受机离电调远点.

网友:
看看电机
如果电机出了问题
导致输出电流超电调额定的电流
那也会断电的

网友:
他还有VK电池也换过,嘿嘿

网友:
多方面原因可能引起掉电,但似乎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拉下油门再推上去就可以重新启动。我想是电调受干扰或其它原因而单片机复位,重新执行“零油门启动保护”了。假如使用翼龙那类的按钮开关启动甚至取消这个启动功能,可能可以根绝这种对电直非常不利的掉电。或者可以再加上(接电时上升的)低电压检测再执行这个软件保护。尽管优质的设备和良好的布线可以较好地避免掉电,但不改变目前这种普遍使用的软件冲动保护模式,始终就留有隐患。不知是不是。

楼主:
hhibb  在 2005-4-6 04:38 AM 发表:

把接受机离电调远点.

恩,这个到是有点可能,我把他们用锡纸包起来再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呢,我帮你解决,呵呵
首先,你要仔细看看你飞机上面有多少个舵机~~~4个是不是?
加陀螺+接收,问题是出在BEC身上。
我说得难听点,凤凰电调设计的人是不会玩模型的,东西是好,但是不能用就没有办法了。
你可以问人借1个辉盛的18A看看,那东西倒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脑袋的,和盲目崇拜的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你要解决凤凰的问题也是有办法的,你使用独立的电源给接收和舵机就没有事情了。
或着你去买LM2940MPX-5.0 3个,并联在原来的LB53上面就好了。(3个要20块)

网友:
water  在 2005-4-6 11:24 AM 发表:

这个问题呢,我帮你解决,呵呵
首先,你要仔细看看你飞机上面有多少个舵机~~~4个是不是?
加陀螺+接收,问题是出在BEC身上。
我说得难听点,凤凰电调设计的人是不会玩模型的,东西是好,但是不能用就没有办法了 ...

说对了,我的辉胜18安原来也是断电,后来两面都加了很大散热片就好了,EBC的稳压管的散热片比电机的功率片的散热片还大呢.很多人都不注意大电直的舵机耗电问题.

网友:
现在我的辉胜18安你们知道工作在多少安吗!25安以上,用在ECO8上,重量3斤呢!

楼主:
water  在 2005-4-6 11:24 AM 发表:

这个问题呢,我帮你解决,呵呵
首先,你要仔细看看你飞机上面有多少个舵机~~~4个是不是?
加陀螺+接收,问题是出在BEC身上。
我说得难听点,凤凰电调设计的人是不会玩模型的,东西是好,但是不能用就没有办法了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chujian也是飞ms700,用的是25a凤凰电调,就没有这个现象,我后来换成35a凤凰,BEC电流3A,而25a凤凰只有1.5A。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飞行环境有问题,附近可能有瞬间的强电磁波放电,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
我住在15层楼,晚上在家里飞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但是白天飞行没有问题。
后来这个问题自然消失了,我也很奇怪。所以我估计是很远的地方有强电磁波,晚上因为
干扰较少反而影响了我的遥控设备,白天杂波较多淹没了强度不高的干扰。
你试着换一个地方飞,看看是否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