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关于选设备

楼主(2005-04-06):
我的450已经装好了,准备最近找个空闲的时间去HK买设备,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准备买9通的,我有一点J厂牌情结,想上J厂牌的;但是发现好像好多电直的飞友用的是F厂牌的设备,想问问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的搭配,接收机、舵机、陀螺...还有比如401能用否在J厂牌的设备上等等,谢谢!!

[ Last edited by aeon on 2005-4-6 at 11:35 ]

网友:
aeon  在 2005-4-6 10:44 发表:

我的450已经装好了,准备最近找个空闲的时间去HK买设备,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准备买9通的,我有一点J厂牌情节,想上J厂牌的;但是发现好像好多电直的飞友用的是F厂牌的设备,想问问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的搭配 ...

發射器買JR-9X準沒錯,搭配GY-401穩如泰山,已經是很高檔的了,倒是伺服器的選擇是很重要的,還有電子變速器建議您用亞拓25A以上的

网友:
J牌的配件比较贵,而且难找,个人意见,9g舵机用GWS的 NARO+F H/BB比较好(PITCH用),其他用NARO/STD就可以了,尾舵机用3107应该比较好,电调用ELE的25A应该不错,接收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请用过的说说。

网友:
JR的设备是很好
不过就是备件在大陆很贵
平均要比FUTABA的贵了20%左右
而且如果以后你的飞机多了
你再配晶体、接受机等等的配件就比较麻烦的

另外从设备的维修来说
JR的设备都要返回日本维修
FUTABA的在北京就可以维修
不过如果是HK买的话可能北京不修

舵机用FUTABA的3108是最好用的
不过就是贵了点
用GWS +F/BB系列也可以
亚拓新的9X系列也很好的

电调用亚拓原装的很好用
经济实惠品质也很好
我们这里全是清一色亚拓35A的

接收机用原装的就可以用了
亚拓原装的接收机比较便宜实惠

网友:
JR 40M以下频率可以配亚拓的接收机,飞直升机资金购的话还是9X比较好
不推荐用G牌舵机...3107挺不错,不过要是打齿了比较难买配套齿轮,亚拓舵机9x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多谢各位飞友的解答,实在令我清晰不少!
还想问问,一般的情况,发射机可以单买的吗?或者自己选择接收机、舵机,而不要套装?

网友:
在日本可以
在中国我还没见过拆开卖的
到是有不用的配置给你选择的
如:FF9可以有带3001或带9252舵机的版本
接收机和舵机倒是可以单买的

网友:
我的9X就是拆卖的,发射2200,发射+接收2900,是有点贵,不过也差不多了。

网友:
在香港买JR控说实话不会比国内便宜多少!!!

网友:
国内得要3500吧

网友:
对比了JR9x和FF9,发现JR9X的做工和手感比FF9的好。

网友:
roger139  在 2005-4-8 10:24 AM 发表:

对比了JR9x和FF9,发现JR9X的做工和手感比FF9的好。

日本原产的当然质量和做工要好些啦!FF9多是MADE IN TAIWAN,台湾最出名的就是成本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