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调BEC输出能力和舵机数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5-04-06):
各位高人: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懂。我有一只凤凰无刷,35A,具备BEC功能(3A输出),但说明书解释说,电调输入端接的电池越多,能带的舵机就越少,对应关系如下:

电池数:      5-6节, 7-8节, 9-10节, 11-12节
标准舵机数:  5,      5,      4,       3
大扭矩舵机数:4,      4,      3,       2

我一直以为电池数多了,BEC的驱动能力应该更好才对。谁能给我一个解释呢?另外,一般标准舵机的驱动电流大约在什么范围内呢?
谢谢!

网友:
这是因为BEC的稳压器的性能导致的,全世界电调都1样的。
标准舵机最大电流是400MA,微型舵机700-1000MA
凤凰35ABEC输出最高是2A,理论是可以带5个的。
考虑到BEC最大功耗是4W,超过会保护的。
如果在直升机上使用,舵机负载率很高,基本平均电流有200MA(微型)4个的话就800多了
如果用12V的话就有7V的电压在BEC上消耗了,考虑到4W的功耗,那其实最大连续电流不能超过600MA了
带3个已经很吃力了。
固定翼的好很多,问题自然就不是这么严重了。
同样是只用6V的话,只有1V的电压消耗,那4W的功耗永远没有问题了。

[ Last edited by water on 2005-4-6 at 11:36 ]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正确!

'电调输入端接的电池越多,能带的舵机就越少'
实际上就是把因为电池增多而增加的电压通通消耗在稳压管上,而稳压管的功率一定,那么只有减小电流,即能带的舵机减少.公式: P=UI

网友:
water  在 2005-4-6 11:34 AM 发表:

这是因为BEC的稳压器的性能导致的,全世界电调都1样的。
标准舵机最大电流是400MA,微型舵机700-1000MA
凤凰35ABEC输出最高是2A,理论是可以带5个的。
考虑到BEC最大功耗是4W,超过会保护的。
如果在直升机上 ...

我的大电直都得在稳压管上加很大散热片,只要解决了稳压管发热问题就不回影响了。

网友:
线性稳压器是这样吧。
开关的没这问题吧。。。

网友:
开关电源可以的,不过也存在些问题,例如是最小工作电压,和PWM的最大开度,以LM25XX为例子最大才91%,这样在电源处于低电压时候就很多问题了,输出不够。
另外体积也是问题,即使是用频率高达220K的体积也有个电调那么大。
开关电源的适合大的模型,效率很高。
不过问题又来了,在大模型上面的主电源经常有故障(烧毁,断路等等)这样的话,整个系统就失去了电源,飞机只好以头抢地了。
我个人依然崇尚使用分立的舵机电源,这样只要地勤做好点,故障可以克服在地面。

网友:
分立的舵机电源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但是要多一组电源.

网友:
解释的很精彩。

不过,标准舵机比微型舵机耗电还小吗?

现在25-35A无刷电调BEC 基本好像都在 2A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