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调的BEC输出和舵机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5-04-06):
各位高人: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懂。我有一只凤凰无刷,35A,具备BEC功能(3A输出),但说明书解释说,电调输入端接的
电池
越多,能带的
舵机
就越少,对应关系如下:
电池数: 5-6节, 7-8节, 9-10节, 11-12节
标准舵机数: 5, 5, 4, 3
大扭矩舵机数:4, 4, 3, 2
我一直以为电池数多了,BEC的驱动能力应该更好才对。谁能给我一个解释呢?另外,一般标准舵机的驱动电流大约在什么范围内呢?
谢谢!

网友A:
bec输出是一个稳压管,而这个稳压管是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的电流也就越少,这样就明白了
如果要带很多舵机,最好另加电池

楼主:
是稳压管吗?我见到一些电路图上是三端稳压器啊,比如78L05之类的,它的输出电流应该与输入电压不是反比关系吧?

网友A:
呵呵,你可以去查一下资料,印象中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功率一定的前提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P=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