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尾桨变距结构新思路。(有图)

楼主(2005-04-06):
现在的小暴龙尾桨变距结构为单点推动,实际使用时发现虚位很大,造成飞机控制和自动锁头时的效果很差,建议改成上下一起拔的结构以避免受力不均匀造成的虚位,这样应该可以更精确地控制飞机。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6 at 17:53 ]

网友:
亚拓已经改进了 马上就要推出双推拉的变距零件!摇臂还是双轴承的,马上就要上市了,期待!!!!!!

网友:
想法不错,但自己做不如买一个可靠些!

网友:
变距滑块上的轴不仅有轴向的位移,还有横向的位移,如果这样改的话怎么解决横向的位移呢?

楼主:
开腰形孔就解决了径向移动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9 at 15:19 ]

网友:
现在台湾已经有新开发的尾控制系统的照片了
估计马上应该上市了

网友:
照片我贴上来过 就是类似这种结构

楼主:
请看日本 TAYA90 油机的设计,这个设计比我想的还要好啊!几乎没有虚位和死角。北京青年帮忙看看可不可以自制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2 at 15:06 ]

网友:
看上去不错 有点没看明白
还有别的角度的图片么?

网友:
话个结构分析图也行啊 最好有上止点和下止点的状态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12 03:57 PM 发表:

看上去不错 有点没看明白
还有别的角度的图片么?

没有其他角度的图片,你最好问问亚拓网站的飞行公仔,结构图应该自己也可以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