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版尾桨控制组!

楼主(2005-04-06):
这个改装不错 上下两个受力点 对精度提升应该很有用!

网友:
这个方式我认为还不理想,用了双轴承但还是悬臂梁,结构和受力点还是不好,容易产生向上或向下分力,造成活动不顺畅,中置力臂双拨叉的效果应该更理想,最好尾支架能够改模加强,等我回去看看能不能自己改装,到时上图。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6 at 17:04 ]

楼主:
楼上的有参考图片么?我觉得还是这样好,中置拨插还是单边受力,还不如这样呢。
原来的结构就是因为单边受力才产生的虚位,如果双边受力虚位会小很多!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6 04:24 PM 发表:

楼上的有参考图片么?我觉得还是这样好,中置拨插还是单边受力,还不如这样呢。
原来的结构就是因为单边受力才产生的虚位,如果双边受力虚位会小很多!

我用的还是图上的双推方式,不过那个力臂应该放在叉中间比较好,不会产生其他分力。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6 at 16:55 ]

楼主:
我看到你的图了,整体刚性确实好一些!有空改了试试 现在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目前我在着手准备做450x的炭纤侧板、ccpm机身。工程浩大啊 我要改的ccpm还不是舵机直推十字盘的,是类似zoom xl那样通过连杆摇臂的。主要是为了侧板布局更灵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