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天线加“星形顶”

楼主(2005-04-06):
是否可以增加半倍到一倍遥控距离?

网友:
不大可能。。。。

网友:
:)一起探讨~

网友:
要看条件的,不是所有的天线都是感性,有时候是容性的,那么就反而不好了

网友:
其实对于模型飞机来讲,太远了意义不大,因为那么远的距离飞机姿态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没错,除非天生鹰眼~~~

网友:
飞的越远越高越好

网友:
shenwei666  在 2005-4-8 01:51 AM 发表:

飞的越远越高越好

特别是对想捡你飞机的人

网友:
我也想捡~~~ ^__^

网友:
propeller  在 2005-4-6 09:36 PM 发表:

是否可以增加半倍到一倍遥控距离?

不会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 找到发射机的功率管    买1个型号1样的   并联上去就行了。。。OK。。

网友:
不能损人利己,加大功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从别的方面下功夫~~~

网友:
决不退棋  在 2005-4-8 21:51 发表:

最简单的方法是 找到发射机的功率管    买1个型号1样的   并联上去就行了。。。OK。。

网友:
改天线可以在某些方向上增加遥控距离,但是可能会改变天线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