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延长线,颜色怎么对应?

楼主(2005-04-06):
一种是橙红褐,一种是白红黑,怎么对应才比较标准呢?

网友:
白红黑是futaba标准的,橙红褐是JR标准的,我感觉都一样

网友:
深对深,浅对浅

楼主:
OK

深对深,浅对浅

网友:
猫 你自己根据以下说明..........搞定
futaba白红黑  白——信号    红——正极    黑——负极
JR橙红褐      橙——信号    红——正极    褐——负极

[ Last edited by rm696 on 2005-4-7 at 09:22 ]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呵呵

第一次做延长线,折腾很久,总算能用了。

网友:
随便怎么对应
只要顺序对就行了,我用一个光驱线做了两跟延长线

网友:
能在详细说下吗?
我想自己做..还有Y线..谢谢

网友:
按线的颜色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4-7 04:53 PM 发表:

按线的颜色接上就可以了

你家说的是DIY延长线!

网友:
rm696  在 2005-4-7 09:19 AM 发表:

猫 你自己根据以下说明..........搞定
futaba白红黑  白——信号    红——正极    黑——负极
JR橙红褐      橙——信号    红——正极    褐——负极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