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的接收机能不能接FUTABA的舵机?

楼主(2005-04-07):
我总是问菜鸟问题,请大家多包涵。

网友A:
我正在用哦,舵机一般来说是能用在不同牌子的接收上的哦

网友B:
我也在用,没问题,只是需要削FUTABA的舵机插头!

网友:
可以使用,舵机是不分型号的,因为舵机的信号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用,对准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