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5号能用镍-氢电池组吗?

楼主(2005-04-07):
原配的
电池
是39g的锂电,想改成6节Ni-H电池,大概是78g,请问还能飞起来吗?

楼主:
可是我可以加在重心的位置上呀,不影响平衡的。只是担心太重了,马达的功率不够。再加一节电池提高电压怎么样???
我的小神蜓还在路上………………

网友A:
可以用350MA或300MA的氢电7节试试,应该不重。

网友B:
要是装上了!肯定飞不起来!就酸飞起来了!也是勉强的!重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