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eco中,想知道一些船的知识,那位大虾指点一下呀?

楼主(2005-04-07):
装eco中,想知道一些船的知识,那位大虾指点一下呀?
1、浆轴与船体的夹角对船航行的姿态有什么影响?
2、浆离尾部的安装位置会对航行有什么影响?
3、舵与浆的位置太近或太远分别有什么影响?

网友:
qiaomenren  在 2005-4-7 09:46 AM 发表:

装eco中,想知道一些船的知识,那位大虾指点一下呀?
1、浆轴与船体的夹角对船航行的姿态有什么影响?
2、浆离尾部的安装位置会对航行有什么影响?
3、舵与浆的位置太近或太远分别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1、浆轴与船体的夹角主要和推进效率有关:夹角越大,向上的分力越大,向前的分力就越小,当然向上的分力大了后会产生太大的抬头力矩,使船在航行中高昂着头。
2、浆离尾部的安装位置和浆轴的安装夹角有关:电机位置不变,浆的位置越靠后,夹角越小。产生的变化1、里面已经说了。
3、舵与浆的位置近:转向灵活,远:转向柔和。

网友:
老贾  在 2005-4-8 12:07 AM 发表: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1、浆轴与船体的夹角主要和推进效率有关:夹角越大,向上的分力越大,向前的分力就越小,当然向上的分力大了后会产生太大的抬头力矩,使船在航行中高昂着头。
2、浆离尾部的安装位置和浆 ...

楼主:
有道理!!
老贾,我这样理解对吗:
1、如果轴与船的夹角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浆离尾部远的话,转弯灵活性会降低;
2、船动力性能是否良好,和重心关系很大。浆的位置应该尽可能在重心附近,这样才能使得动力发挥最有效,操纵最灵活。

对否?

楼主:
注:我上面的第一点没有道理,请别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