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十字盘干涉问题及sf臂问题,求助

楼主(2005-04-07):
我的450一直有两个问题困扰我,请求帮助
1:牛角球头上的球头连接框和金属sf臂在十字盘动作角度大时有触碰
2:十字盘有干涉。把副翼向右打,十字盘会向右后倾斜,把副翼向左打,十字盘会向左前倾斜。
我已经把能换成金属部件的都换成金属的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嘛?

网友:
我应为第二个问题,头疼死了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4-7 11:20 AM 发表:

我的450一直有两个问题困扰我,请求帮助
1:牛角球头上的球头连接框和金属sf臂在十字盘动作角度大时有触碰
2:十字盘有干涉。把副翼向右打,十字盘会向右后倾斜,把副翼向左打,十字盘会向左前倾斜。
我已经把 ...

换新版牛角就可以解决第一个干涉问题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7 at 11:36 ]

网友:
升降舵机有虚位 十字盘就干涉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7 11:29 AM 发表:

升降舵机有虚位 十字盘就干涉

这个。。。。。怎么办?这虚位不好节约啊

网友:
我的飞机已经换成新的牛角了
一点都不碰SF摇臂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觉的不是十字盘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是你的舵机的问题
换成FUTABA的3108或者亚拓新出来的9X舵机试试
我的飞机3个3108一点没有你所说的现象

楼主:
hyf_lj  在 2005-4-7 12:14 PM 发表:

我的飞机已经换成新的牛角了
一点都不碰SF摇臂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觉的不是十字盘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是你的舵机的问题
换成FUTABA的3108或者亚拓新出来的9X舵机试试
我的飞机3个3108一点没有你所说的现象

是舵机的什么问题?能具体说一下吗? 3108多少钱,上海哪里有买?

网友:
FUTABA的3108舵机
一个字“爽”就是贵了点要¥180一个
而且坏了还没有齿轮修理包换

新的牛角你可以看到和SF摇臂的间隙
我试过各个飞行模式打副翼都不碰摇臂

现在出的原装升级件都齐了
就等大桨夹了
大桨是在鸿飞模型买的真正的碳钎桨
好是好不过价格贵了点
不是原装的碳桨
原装的碳桨上次倒飞的时候摔了555555555

网友:
我也要换3108了 原来的std舵机放到升降舵上就有虚位 反映到十字盘上就是干涉!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现在螺距舵机又虚位了,十字盘又有轻微干涉,还得换!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4-7 12:22 发表:

是舵机的什么问题?能具体说一下吗? 3108多少钱,上海哪里有买?

舵机的虚位是最致命的
还有就是中立点的问题
我们这里的模友用GWS普通型的都有这样的问题
改成GWS +F/BB系列的就会改善很多
当然你换成FUTABA 3108或亚拓的9X舵机就更好了
3108的就是价格贵
而且微型舵机里的齿轮容易扫齿轮
坏了FUTABA的舵机就只能扔了
没法修复的
这点真是很郁闷的
我们这的一个飞友坏了3个FUTABA的舵机后
就转用GWS +F/BB系列了
不过用过FUTABA的3108你会发觉
离不开他的感觉

网友:
今天中午回去看了我的机机,升降舵的虚位果然会造成干涉,看样子只能改成两头连接球头的方式了,否则虚位太大了,舵机看样子也要换亚拓的9x了,哎,还没有飞又要花钱了!

楼主:
看来和我有一样问题的人很多阿,亚托9x舵机用起来怎么样?有谁用过?谈谈吧

网友:
同问 顺便问问价钱

网友:
iceman  在 2005-4-7 02:45 PM 发表:

今天中午回去看了我的机机,升降舵的虚位果然会造成干涉,看样子只能改成两头连接球头的方式了,否则虚位太大了,舵机看样子也要换亚拓的9x了,哎,还没有飞又要花钱了!

我刚刚飞,没有觉得会有虚位呀。新机机应该不会有虚位,干涉到是比较容易出现吧。
你检查一下安装。

网友:
价格100,现在没有货,等用过的说说或我用了再告诉各位。

网友:
daka  在 2005-4-7 07:42 PM 发表:

我刚刚飞,没有觉得会有虚位呀。新机机应该不会有虚位,干涉到是比较容易出现吧。
你检查一下安装。

我的舵机孔大了些,所以有虚位啊。

网友:
新款的V2飞机比老款的飞机改进了许多
尤其是球头扣的改进
而且新款V2的机身碳塑件也比原来老款的精细
尤其是十字盘的改进真是十分顺畅的
还有一个改进就是尾悬翼传动轮组
老款的就是传动齿轮套在轴上
新款的在轴上还加了个齿轮套
可以防止传动齿轮滑动
本来也不知道飞机上的变动
昨天刚帮一个朋友装了台V2
才知道有这么多改进
450X的改进速度真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