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open请教飞机数据

楼主(2005-04-07):
我用的是三叶25的引擎。想用KT板做机身。可我不知道做多大的呀。奇怪高手指点,告我:
主翼的长*宽=?
机头到机尾的长度=?
水平尾翼的长*宽=?
垂直尾翼的高度=?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长*宽是指长度=?宽度=?

网友A:
找个21的练习机尺寸就可以了~~~~~各种飞机尺寸不同的
你是要练习机么?

楼主:
是呀是呀,想自己拿KT板做一个,大概就象小金星那样的吧。可我没有具体的图纸,谁有能提供吗?

楼主:
对了,用25的引擎飞机能把翼展压缩在800MM左右吗?那样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A:
25发动机 80CM翼展~~又不是做飞弹`~

网友B:
你在哪里呀?不如作玻璃钢得怎么样,一样可以做得很轻,他们都做得太重了,其实他们是那玻璃钢当作木头设计,没有考虑到拉伸强度对别的方向上的强度的转化阿

楼主:
我不会做玻璃钢的呀

网友B:
玻璃钢就是玻璃纤维缠绕+环氧树脂或者聚酰胺树脂+固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