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ABO的双浆如何调整?

楼主(2005-04-07):
请问JABO的双浆如何调整?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网友B(2005-05-27):
没用的,我试过了.

网友C:
建议你换成PE桨, 相对来说双桨较少出现而且飞行操控性能有明显改善, 价格也便宜。
买的时候可以多买几对, 如果出现双桨可以试试不同的配对。
PE桨的另一个好处是万一打到手上或家具上, 损失会很小。
PE桨如果被打破了可以用透明胶粘好接着用,
如果被打断了, 可以用牙签接起来,用透明胶缠好接着用。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29 at 2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