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油机

楼主(2005-04-07):
今天终于把26cc的剪草机改好了并装在cap323上,怠速很稳但加到中速开始没力(感觉象甲醇机的富油)再加速就熄火.还有我用的是20*10的桨(未装桨前试机动力很充沛).是否桨的原因?

网友:
把化油器上的风门打开些试度看,

网友:
加大点火提前角!!!如排气口冒黑烟酒是混和气太浓!

网友:
kcy  在 2005-4-7 09:28 PM 发表:

今天终于把26cc的剪草机改好了并装在cap323上,怠速很稳但加到中速开始没力(感觉象甲醇机的富油)再加速就熄火.还有我用的是20*10的桨(未装桨前试机动力很充沛).是否桨的原因?

多大的cap--232?能座一个小孩了吧!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8 at 09:40 ]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cap232.

网友:
槳太大了
用個18x6 應該好點..

楼主:
先谢过三位长官了今又调试了一下发动机,发现主要是风油比没调好.现在OK了拉力挺大的,汽油机起油没甲醇机爽也可能是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