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O舵的问题

楼主(2005-04-07):
请问ECO的舵应该是什么尺寸才好。。。2.0CM*3.5CM这个尺寸会不会大了点

[ Last edited by 超级坦克 on 2005-4-7 at 23:33 ]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4-7 10:50 PM 发表:

请问ECO的舵应该是什么尺寸才好。。。2.0CM*3.5CM这个尺寸会不会大了点

我们用的舵有2种大舵机一 种尺寸是舵敢长4。3厘米舵面是3。2厘米,小舵机舵敢长3。25,舵面长3。25

楼主:
zhoushen2004  在 2005-4-8 10:47 AM 发表:

我们用的舵有2种大舵机一 种尺寸是舵敢长4。3厘米舵面是3。2厘米,小舵机舵敢长3。25,舵面长3。25

不是舵机,是舵面。。。50CM长的ECO用4。3*3.2的舵面是不是大了一点。3.25的舵面宽度不会过大吗?ECO听说好象是越小越好的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4-8 08:50 PM 发表:

不是舵机,是舵面。。。50CM长的ECO用4。3*3.2的舵面是不是大了一点。3.25的舵面宽度不会过大吗?ECO听说好象是越小越好的

3.25的舵面舵面的长,宽没有这么宽啊,ECO舵面可以随你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