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亚拓飞完一趟下来,电池烫吗?

楼主(2005-04-07):
我用的时A.K.E 11.1v 1950mah锂聚,飞一趟悬停下来感觉温度挺高的。但不知道是否正常,可以把它握在手里面。

网友:
可以握在手里就没问题
我经常在冬天的时候把飞好的电池当热水袋用的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自从上次设定电调时因为FF9C的油门通道反向,被小暴龙狠狠咬了一口后,最近有些神经质了。老是担心恶梦重现,所以特别关心飞安方面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有过此类经历。

网友:
以前我的电池飞一圈下来也特别热 大约70多度的样子 后来好好调了一下螺距曲线 现在飞一圈航线下来大约50度左右 悬停40度左右 315木浆、lf400电机、13t齿轮、 vk电池一块 亚拓锂离子一块(以前操猛了,挂掉一块)遥控也是ff9。
最好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计时器 倒计时10分钟 用油门控制 油门到最低点的时候自动暂停计时 油门开启继续计时,累积到10分钟后自动提示。这个功能很方便,ff9有 9x好像没有哈 可以有效保护电池!这招还是jait888教我的呵呵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8 01:11 AM 发表:

以前我的电池飞一圈下来也特别热 大约70多度的样子 后来好好调了一下螺距曲线 现在飞一圈航线下来大约50度左右 悬停40度左右 315木浆、lf400电机、13t齿轮、 vk电池一块 亚拓锂离子一块(以前操猛了,挂掉一块)遥 ...

具体怎么设置可以说说吗?

网友:
不热是不可能的,大电流放电嘛

网友:
“可以把它握在手里面”表示电池的温度不是很高,应该在40-50度之间,对于锂聚这个温度是正常的。

daka  在 2005-4-7 11:20 PM 发表:

我用的时A.K.E 11.1v 1950mah锂聚,飞一趟悬停下来感觉温度挺高的。但不知道是否正常,可以把它握在手里面。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8 01:11 AM 发表:

以前我的电池飞一圈下来也特别热 大约70多度的样子 后来好好调了一下螺距曲线 现在飞一圈航线下来大约50度左右 悬停40度左右 315木浆、lf400电机、13t齿轮、 vk电池一块 亚拓锂离子一块(以前操猛了,挂掉一块)遥 ...

9x没有这个功能啊?55555555555

网友:
hehe,3810,9x都有这个倒计时的功能~~

网友:
9x的计时器能用油门控制吗?~~~
我指的是这个

网友:
温度有啊,不是很高,大概40度左右,我是VK

网友:
9X就是没有用油门控制计时的功能,可惜啊,这个功能非常实用,方便,但我觉得也就是软件问题,厂家修改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futaba的遥控器还可以用每个遥杆的位置来控制开始,暂停,的确比jr得更人性化!
有没有人愿意用ff9换我的9x阿,我的9x几乎全新,毕竟9x要漂亮得多!

楼主:
今天按青年推荐的方法在我的FF9上设定了一下,油门超过6%开始计时,低于6%结束。但无法做到超过0%开始计时呀。反正可以用了,很爽。
我设定10分钟倒计时。
飞一趟下来用带温度检测的万用表测了一下:
电调 34度 电机 52.1度 电池 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