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1000(无刷)和eps-2000(无刷)的选择??

楼主(2005-04-08):
两个的价钱相差50元左右,1000型重量61克,2000是多少?
哪个性价比好,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重一点,但对于这个级别的动力没什么影响。

我个人是推荐2000喽~~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4-8 09:25 AM 发表:

应该重一点,但对于这个级别的动力没什么影响。

我个人是推荐2000喽~~

2000散热好!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4-8 09:25 AM 发表:

应该重一点,但对于这个级别的动力没什么影响。

我个人是推荐2000喽~~

2000配的是GWS减速架,2000型电机能装在eps370减速架(2.3mm铜齿)上吗?GWS减速架如果坏了可以换eps370减速架,能便宜点

楼主:
2000配的是GWS减速架,2000型电机能装在eps370减速架(2.3mm铜齿)上吗?GWS减速架如果坏了可以换eps370减速架,能便宜点

网友:
xuanting  在 2005-4-8 01:18 PM 发表:

2000配的是GWS减速架,2000型电机能装在eps370减速架(2.3mm铜齿)上吗?GWS减速架如果坏了可以换eps370减速架,能便宜点

感觉EPS2000并不比EPS1000的马达直径大啊,应该可以用370减速架子的。这个问题还要跟文子确定一下才好。

网友:
2000和1000我都有,动力系统的重量差不多,但是需要的电量是差很多的,以现在的电池水平,需要2000MAH以上的电池才能满足2000的动力组的需要,所以在飞机大小和重量的匹配上,1000的动力和2000的动力系统是很不同的。

楼主:
hifiafrica  在 2005-4-8 07:17 PM 发表:

2000和1000我都有,动力系统的重量差不多,但是需要的电量是差很多的,以现在的电池水平,需要2000MAH以上的电池才能满足2000的动力组的需要,所以在飞机大小和重量的匹配上,1000的动力和2000的动力系统是很不同 ...

谢谢各位

网友:
hifiafrica  在 2005-4-8 07:17 PM 发表:

2000和1000我都有,动力系统的重量差不多,但是需要的电量是差很多的,以现在的电池水平,需要2000MAH以上的电池才能满足2000的动力组的需要,所以在飞机大小和重量的匹配上,1000的动力和2000的动力系统是很不同 ...

外型尺寸差别并不大,那就是KV值不同了.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4-9 11:27 PM 发表:

外型尺寸差别并不大,那就是KV值不同了.

我的都是4200KV的。1000的最大电流10A左右比较合适,2000的在20A左右比较好,1000比标准的2015要大一些,2000比2025也要大一些。

网友:
这个系列是 非常特殊的 B22 尺寸的。所以扭力和功率比一般的B20要大许多。 虽然直径一样,但因为散热片 2000的更大,所以无法装进370减速架,只能装在380级的减速架上。

两款的动力定位用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