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尾的高度怎样确定,一般多少合适

楼主(2005-04-08):
垂尾的高度怎样确定,一般多少合适

网友:
三子  在 2005-4-8 09:28 AM 发表:

垂尾的高度怎样确定,一般多少合适

大概和机身的高度有关,长度和机身的长度有关

楼主:
麻烦具体说一下

网友:
小方  在 2005-4-8 11:25 AM 发表:

一般垂尾面积取平尾面积的 1/2,平尾面积取机翼面积的 1/4。
这里说的尾翼面积是安定面和舵面的面积和。

那么尾翼的安装面,对面积是否也有影响呢?

楼主:
那垂尾的高度呢?在面积满足s*1/2的情况下,高度取多少呢?

望--赐教!!

网友:
大致估算就可以了  不要那么精确

楼主:
我看有的就比较高,有的就比较矮,我想它应该是有所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