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凤凰电调和无刷电机行程不匹配,如何解决

楼主(2005-04-08):
我的45A电调和油门形成不匹配。油门推感到13%无刷才能启动,到85%已经就是全油门。请问如何调正?
我的遥控FF9S,电调的设置9.4(好像是)是自适应油门。

网友A:
遥控里可以调啊,想一想,很简单哦.

楼主:
哦,那倒是,我就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呢?正常的应该和遥控的标准设置一样啊

网友B:
不用调设备,把凤凰电调的油门行程调到“自动”就行了

楼主:
我调的就是自适应,结果就是那样

网友C:
在电调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