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凤凰电调和无刷电机行程不匹配,如何解决

楼主(2005-04-08):
提问凤凰电调和无刷电机行程不匹配,如何解决

我的45A电调和油门形成不匹配。油门推感到13%无刷才能启动,到85%已经就是全油门。请问如何调正?
我的遥控FF9S,电调的设置9.4(好像是)是自适应油门。

网友:
设置不对

网友:
这里有详细设置方法介绍: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5a.htm

楼主:
第二项:4 - Throttle Type(油门类型),有4个选项:

Option1 Auto Calibrating throttle(默认值)
适用于一般固定翼空模。
Option2 Fixed throttle
适用于变距直升机。
Option3 Governor Mode - Low RPM Range
适用于变距直升机。
Option4 Governor Mode - High RPM Range
适用于变距直升机。

这个我设的是1,如果设成3或者4,外转子无刷只能以很低的速度保持匀速。换成2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门推杆在那个位置都是一个速度?

网友:
设成2也不会变成“定速”。
我试过所有设置,只有1最好。

网友:
还有,楼主说到的现象,倒是很像是FF9的油门曲线被设置成了不正确的曲线,那条曲线有可能是对应油机的发动机油门的。现在改电直了,油门曲线一般情况下建议设成一条45度的斜线。

楼主:
多谢管理员的热情解答,我的问题确实是因为45A电调导致的,别的问题没有。现在也没有解决。不过我可以利用油门曲线调整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行程。至于为什么会造成上面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调需要升级以下。

网友:
请问你用的电调是什么牌子?

网友:
选Option2 Fixed throttle 固定桨距类型

网友:
看看我在450X里发过的贴,里面有完整的设置方法!

楼主:
非常有用,多谢了。再提几个问题:设置方法:(phoenix电变)
1 根据电机选择定速模式里的“高转速”或“低转速(我的是KV2800,打算设高转速,你的设置?)
2 设normal油门低点为0% 全油门高点为100%(测试用) (照办,油门最低点0%,最高点100%)
3 拆了电直的主齿轮然后接电源

4 慢慢加油,直到电机会转,这时的0%油门不一定是正确的(我的在13%左右)。测出后记录正确的起动值。再将这个值减少2-4(不然就会不停地转)在ATV里设低点油门。
5 全油门后看电变的灯会否亮(我全油门正常在85%),如果不亮的话在ATV里设高行程量直到亮后再降低行程量直到不亮。然后在全油门再增加5%的行程量就是全油门的高点了。
6 再调好希望得到的转速及螺距的可以飞了。如normal: 0,80,80,80,80 idel:0,85,85,85,85等看你自己的需要(这个就不懂了,好好讲讲?为什么1个点是0,其余4个点都是80%,这个是油门曲线吗?我用的时候好像高、低转速模式都是跟真的直升机一样慢慢启动,一点一点加快到最大)

网友:
1: 你的电机不一定要用到“高转速”,这要视乎电机的情况而定。首先要在“低转速“下试,如果在“低转速”下都找不到最高转速才设为“高转速”。这点很重要!!!
最后一点是在“定速模式”下的油门设置,因为是定速的关系,所以油门点后面几位都是不变量。如果你要用普通的模式去飞的话,这种油门点设置就不能用。象我这样用定速来飞的话就会将电变上接接收机的线接到“gear"通道,用”GEAR“开关来设置电机的起动与停车,就象油机的一样。
但如果你用CC电变的话,我不推荐你用定速模式来飞,因为这个模式有点问题。不知道升级软件后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我是用来飞450。那是不是还是设到自动校对的选项好?你使用它来飞450吗?找我的理解,这种定速是不是就是在全油门的状态下,是控制螺距来保证飞机的飞行状态?而不是靠螺距和油门一同配合?

[ Last edited by gaonel on 2005-4-9 at 13:48 ]

网友:
gaonel  在 2005-4-9 01:44 PM 发表:

我是用来飞450。那是不是还是设到自动校对的选项好?

如果你的CC电调在定速模式下可以飞得爽,那就当然用定速模式来飞好啦!!! 你不用再去调油门的烦恼,而且飞起来会很稳定很顺的。我也用CC电调来飞450X(定速模式下),但电机转动时会有点”咳嗽“,不是很顺畅,不知是电机还是电变的问题了? 我看过外国很多飞友都说CC在定速模式下不是很好用,但升级软件后就好很多。所以你用”自动校对“就可以了。我现在也改回了”自动校对“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4-9 at 13:55 ]

楼主:
newer  在 2005-4-9 01:51 PM 发表:

如果你的CC电调在定速模式下可以飞得爽,那就当然用定速模式来飞好啦!!! 你不用再去调油门的烦恼,而且飞起来会很稳定很顺的。我也用CC电调来飞450X,但电机转动时会有点”咳嗽“,不是很顺畅,不知是电机还是电变 ...

能讲讲定速飞行有什么好处吗?一般的都是油门和螺距一同控制,比如说油门在全油门的65%,螺距在6度是悬停点,那如果换成定速,是不是就变成油门永远100%,就是螺距在变化?不明白定速和自动校对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用自动校对的选项,油门实际的最低点不在摇杆的最底点,最高点也一样,这个问题我比较纳闷

网友:
因为定速下,只要调整螺距就可以了。但要获得好的定速飞行状态除非你对转速很熟悉,否则你就要买一个测速器来测大桨的转速了。象油机现在也有了定速,如用futaba的GV-1。它的原理跟电变定速模式是一样的。而且飞F3C的话定速就更显得重要,因为它比起”油门+螺距”更加稳定与平顺!!!

网友:
gaonel  在 2005-4-9 02:02 PM 发表:

关键是我现在用自动校对的选项,油门实际的最低点不在摇杆的最底点,最高点也一样,这个问题我比较纳闷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调ATV来设置油门行程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