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2005-04-08):
老贾,我这样理解对吗:
船动力性能是否良好,和重心关系很大。浆的位置应该尽可能在重心附近,这样才能使得动力发挥最有效,操纵最灵活。

对否?

网友:
qiaomenren  在 2005-4-8 10:57 AM 发表:

老贾,我这样理解对吗:
船动力性能是否良好,和重心关系很大。浆的位置应该尽可能在重心附近,这样才能使得动力发挥最有效,操纵最灵活。

对否?

船的动力性是看你给它配的是一匹什么马,重心位置和船的航行姿态紧密相关,浆的位置和轴系的安装角度有关,位置靠前,角度大,向上的分力也大,抬头力矩就大;位置靠后,角度小,向上的分力小,向前的分力就大;操纵是否灵活是要看浆、舵、重心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