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翼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4-08):
一,载人旋翼机,的旋翼一般使用什末材料,(重点好还是轻点好)
二、旋翼的长宽比一般是那个范围。
三、载人的旋翼好像都有两根操控杆。(是用于控制旋翼的前后左右的倾斜角度吗?还是只控制前后倾。倾斜角度范围一般是多少)。
四、载人机的方向控制是靠什末,我看有水平和垂直尾翼。但多数只有垂直尾翼可以动,还有少部分水平和垂直尾翼都不能动。那他们都是怎末控制飞行的。
谢谢。请懂得朋友指教一下。

[ Last edited by 45956 on 2005-4-8 at 13:08 ]

网友:
先从模型开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需要接近50000字的解答才能让你不出人命!

楼主:
呵呵。我是做模型。请大家说点我想知道的。

[ Last edited by 45956 on 2005-4-8 at 14:46 ]

网友:
1自己做宜用木材
2可以和直升机一样或更宽些
3两根操控杆分别是桨毂(旋翼旋转轴)的纵向和横向倾斜
4方向舵
《航空模型》曾介绍过

网友:
临时在论坛上讲要很长时间,你到下面的网站去哈资料:www.autogyro.com;这个网站是模型的资料,但它的链接上有载人的旋翼机网站;另外,你可以在www.google.com上用:autogyro搜索,可以找到许多资料;要是e文不行,就用金山快译.
载人的旋翼机难度大在:你有多少米?
你的问题回答;
1,旋翼结构材料:全玻璃钢;  桦木+泡沫+玻璃钢; ....与直升机旋翼相同.
2,在8%-13%之间,翼型:克拉克Y或NACA2300系列...
3,那俩根操纵拉杆与机体的纵轴线夹角为90度左右对称,共同完成旋翼的左右和前后倾斜,但是这种结构是与载人旋翼机的操纵杆结构相配合的;如果在模型上用两只舵机操纵就可以一只拉左右,一只拉前后;
倾斜角度:前后正负8度,左右正负6度;
4,载人机机和模型一样它的转向可以靠垂尾方向舵,但也可以靠旋翼机前行转弯时气流作用在固定的垂尾上的横向分力扭转机体方向.

不要想在国内买到旋翼机模型,自己作吧,玩玩模型再玩载人的.

预祝你老弟载人机早日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