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 发动机可以趴着安装吗?

楼主(2005-04-08):
(无正文)

楼主:
求助 发动机可以平着安装吗?
本人有一抬6.5cc船用发动机化油器在后盖下面 想用这台发动机装在坦克里 但是坦克空间小只能爬着放 行不行啊 化油气我想改成分体的不知道行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建议你趴着测试一下。

网友B:
我有一架直升机,直升机的发动机缸体就是躺着的,动力输出轴冲上,动力输出轴平行估计应该没问题,你最好实验一下,但是躺着发动机散热就成了大问题了。我觉得油动的坦克,发动机散热才是最重要的,本身坦克里的空间就小散热困难,散热不好发动机会拉缸出毛病的。真到那时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呢。
至于化油器改成分体的没见过,估计是不行,我觉得化油器到发动机的路径越长,燃油到缸体中的汽化效果越差,(只是个人想法)。

网友B:
直升机上化油器与副油箱的位置要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否则会产生发动机富油或贫油的现象,仅供参考。

网友C:
发动机怎么装都可以,只要注意化油器的油平面与油箱的油平面基本一致(有浮子室的和膜片式的除外),进气口气流能顺畅的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D:
汽车是不行的,主要是润滑问题。这个就不清楚了,没玩过

楼主:
好好 我趴着装试试 化油器我改分体的在搞个浮子室 在做个水泵 给发动机冷却用的 对了我见那个水冷发动机好想是正转的啊 难到和飞机用的发动机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