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风狂舞

楼主(2005-04-08):
其实后面还有两个字——狂摔。呵呵,有意说来触动一下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能的朋友。但请热爱飞行的朋友相信,这确是电直飞行中的一个稍为出格的真实片断。
春天的东风说来就来,忽然就把树叶吹得沙沙大响,让中学里的红旗展直飘扬;阵风拂面,耳畔呜呜低鸣。显然,这是一个自杀式的飞行天气,但不管了,反正我的JABO已经很烂,摔烂了好再买个新的。但有一点确是很不利,JABO的塑料韧性太差,有一边旋翼头螺丝没法上紧,旋转中的大桨总会往后一点,造成若1厘米的双桨,以及整机的严重抖动。但不管了,修理是飞完之后的事,一推油门,活力十足的机机马上跃上空中。呵呵,怎么这是个飞法呀,劲风过处,忽然高高上抛三五米,颇有被吹走的感觉;忽然又将在一层楼房高的全油门机机径直压下,摔到地面;一会象竖起前蹄的烈马,一会象俯冲的猎鹰;一会象急转的F3A。。。颠颠扑扑,摇摇摆摆,起起伏伏,兜兜转转,就是没有摇头摆尾,哈哈。重摔数次之后要减摔,于是仰着头,让机机在十米八米高作风回路转,呵呵,这样直冲地面的机机就不那么可怕了,狂掉三几米之后多数能一个鱼跃救起。劲舞近十分钟,电池完了,有温热的感觉。
并不是所有JABO都能这样飘摇于风中,多亏我那自制的加宽加长减厚轻木桨,提供了充足的升降活力和异常灵敏的操纵反应,这是在风中直接能感受到的。它甚高的效率可以让一块半新旧的原配氢电一口气飞航线近十分钟,而PE桨才五七分钟呢。劲牛。

网友:
能写小说了,像金庸

网友:
楼主的文学水平真是好
不写小说可惜了
其实任何一个飞机都可以在大风天上天
飞了高点就安全了
不过要安全降落下来就是问题了
每次飞都提着飞机残骸回家多没劲

楼主:
hyf_lj  在 2005-4-9 10:18 AM 发表:

楼主的文学水平真是好
不写小说可惜了
其实任何一个飞机都可以在大风天上天
飞了高点就安全了
不过要安全降落下来就是问题了
每次飞都提着飞机残骸回家多没劲

呵呵
谁说我提着回家的是飞机残骸呢
充好电立即重上空中
不然不是JABO
你的450就多半不行
哈哈

网友:
的确是这样,在450上不敢做疯狂点的动作,摔大了怕1000多变100多,所以就一直用e-sky3D和22#,再怎么摔最多也就400多封顶。练熟了才上大的好。

网友:
等你们飞过450就知道她和其他电动的差别了
个人认为JABO、E-SKY、ZOOM400、MS700、雷鸟等
都是属于室内飞行的
他们的抗风性能几乎是零
亚拓最成功的也就是找准了重量点
能够在户外(当然是风相对较小的情况下5-6级以下)飞行

从配件的价格来说
的确亚拓的飞机会贵点
不过如果你要飞到和亚拓一样的性能
你就用E-SKY、ZOOM400、MS700的那种ABS或塑料桨就可以了吗
换成碳钎或实心木桨你摔下来也是一样坏的
一般亚拓飞机的修理费也就是在200-300左右
我还没有摔了超过这个数字
包括倒飞、和高空摔下来的

楼主到450的版块去问问现在在飞的飞友们
他们有很多都是从JABO、E-SKY、ZOOM400、MS700、雷鸟转投450X阵营的
他们同样也最有发言权
我在这里说这些也只是不想大家花了冤枉钱
没有比较你永远不知道2者的差别
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如果小弟有说话冒犯了楼主还请见凉

网友:
今天第一次到外面飞了一下e-sky3D,风比较大,风筝拿在手里就可以放起来。

强行起飞,一下就被风刮出去了,勉强维持飞到6、7米高,终于维持不了平衡,重重摔到地面,检查一下,就爆了鸡头罩,其他的居然连大浆都一点事没有,就粘了点泥,用透明胶把罩子粘好,继续飞、继续摔打、还是没有坏零件。

起飞几次全部的损失就断了几根轴销、丢了一个固定尾桨的胶管。轴销好办、一个回型针可以做好多了。不过风实在太大了,也就没有再飞。

想请教一下 hyf_lj ,450要这么搞、估计要多少钱?如果300以下的话,我就准备上450了。

网友:
450x最爱坏的零件清单:
1 大桨(木浆,abs浆几乎不会坏)木浆摔机一般先坏它
2 大桨夹 我都断了5-6个大桨夹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飞的太粗暴,好在亚拓出了金属大桨夹,永固啦!(我自己也车了一对,用不到20园成本达到永固喽~具体照片看我在450x版里发的帖子吧)
3 脚架 这玩意我也摔断了3副 没辙 练航线的代价 下一步我准备用30油直的脚架改来装上试试
4 大齿盘 严重摔机后会扫齿滴
5 塑料sf臂 摔机必短的东西,好在也有金属改装件了,装上就永固!(这个我也自制了,再也没坏过)
6 尾桨桨夹 尾桨扫到东西以后尾桨夹球头容易断掉(没说的,自制!换了自制铝合金的以后永固!)
基本就这几样了 如果练悬停什么的损失很小的 我是仗着有机床 飞的粗暴 否则也不会坏那么多零件
顺便说一点,亚拓推出的-户外急救零件包 非常超值!!一包才90园 大桨夹、尾桨夹、sf臂、横轴、尾轴、还有常用的一些螺丝全有了。一般摔一下用半包足以!非常合算!
象楼上你说的这种情况换到450上就应该属于轻微摔机了,因为450稳啊,还有熄火降落,运气好的话可能哪都不用换,运气不好就费一个急救包而已了。
所以啊,别犹豫了,上450x吧!楼上的我记得好像也是北京的哥们吧?买了450x加入我和gaonel的飞行小队喽~~~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4-11 00:21 发表:

今天第一次到外面飞了一下e-sky3D,风比较大,风筝拿在手里就可以放起来。

强行起飞,一下就被风刮出去了,勉强维持飞到6、7米高,终于维持不了平衡,重重摔到地面,检查一下,就爆了鸡头罩,其他的居然连大浆 ...

首先如果你这样比较的话
我承认450X肯定要比你的E-SKY修理贵

但是有一点我想你们都误会了
飞直机不是用来比谁摔的厉害吧!!!
在相同的气象条件下飞上天
谁能稳定的降落才是好飞机吧!!!
如果按你们的理论来说的话
油机是更差的飞机了
毕竟油机摔一下的成本是500-5000
你说呢?

昨天上海的风力至少有5-6级
450X一样可以起飞
我们这里的新手就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练习悬停
也没有摔机
而E-SKY3D别说5-6级的风了
3级的风都抗不住吧
他的确是耐摔
但是我想飞机不是用来摔的吧!!!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的热情提示,我一直观望450,本来差点受不了大家的勾引准备下手了,

但是....但是....e-sky出了一个重大利好,对我打击很大,那就是...e-sky CP2版就快出来了,很快就能买到

了,增加了bell-hiller mixing,绝对是对我的450热情的重大打击。据飞过的人说,控制非常灵活,控制能力

比30油机不会差。。。

我现在已经把22#的那个脆弱的旋翼头换成了e-sky的旋翼头,把e-sky最好的部分和22#的尾变距放到一起,不知道后果

如何,下午有空就要体会一下了。等e-sky CP2版的旋翼头出来了还要再换....

可惜的是,我太穷,北京到深圳的机票太贵,没法和北京青年组队了,如果能请青年看看我的杂种22#(还是应该说杂

种e-sky?)就好了。

我原来调教出来的22#(原装的旋翼头)在飞扬给老扬跳了几下,评价是:和原装的ms700一样稳.....现在调CCPM也颇

有心得,所以,还是钟情CCPM,看到那么大个450就靠一个小小舵机吊起来实在不爽,看看我的e-sky,小小的机身有三

个舵机撑着。

另外,玩这个就是要有点心跳,有些动作吧,只是稳稳的吊着转几个圈也没多大意思,动作一大难免....所以。。。

网友:
其实个人认为小电根本就不适宜用CCPM结构
从结构上来说CCPM可以为飞机减重是对电机很好的帮助
但是CCPM的最大要求就是要有3个速度、扭力和中立点一致的舵机
要几乎没有偏差的3个这样的微型舵机
我到现在没找到包括FUTABA 3108
可能HITEC的微型舵机可以
不过没有用过试过就不得而知了
油机用CCPM结构的话也建议换成3个9252数码舵机
以保证他们的中立点准确
但是微型舵机好象到现在没有数码舵机生产吧!!!
那样的话你拿什么来保证他们的运动速度、扭力和中立点的一致呢?
如果3个舵机的中立点有偏差或者运动扭力、速度不一样的话
你的飞机能稳定吗???
世界F3C高手桥本学在接受RC MAGERZING 记者访问时
就CCPM的问题时他们提到过
他们的飞机每飞100个起落无论舵机是否好坏都换掉
以保证3个舵机的速度、扭力和中立点一致
试问有几个业余级选手可能这么做
毕竟人家有厂商赞助的啊!!!
而且一旦你坏了一个舵机的话
你要换的就不是一个舵机了
而是3个舵机!!!
所以个人认为小电机根本就不适宜用CCPM模式
等将来有微型数码舵机出来或许小弟可以试试CCPM结构

从性能上来说450X可以静态动作做的非常稳定
同时剧烈的动态3D动作也能胜任
我们也试过MS700、ZOOM400
他们在某些地方的操控有优于450X的地方
但是从总体性能来说的话
个人感觉450X是小电中的90级
MS700、ZOOM400是30级的
差了2个档次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4-11 at 12:12 ]

网友:
嘿嘿,看样子,CCPM和普通模式有的争论了,5imx论坛上技术水平又有提高。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码字了。等我积累和实践一下想法再和楼上的兄弟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喜欢这样的争论,把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想法摆出耿来
顶级飞机有顶级的飞法,普及飞机有普及飞机的飞法,并行不悖。优秀的飞机性能稳定,学者容易进阶,老手容易发挥。但普及机似乎更能反映直升机的固有特性,更能锻炼人的基本功。拥有多架机机的朋友并不见得都一心向顶尖级人马看齐。一般的飞机随便飞飞,时间久了,也会熟能生巧,飞出自己的水平。飞熟了,没有摔机的担心,忘记动作的指头,不计破机好机,无论室内室外,也不管小风无风,有空就无拘无束地飞上一会,不也正是飞行的乐趣吗。但他绝不会拒绝观看顶级飞机的精确表演轨迹的。

网友:
zcyjq  在 2005-4-11 17:49 发表:

喜欢这样的争论,把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想法摆出耿来
顶级飞机有顶级的飞法,普及飞机有普及飞机的飞法,并行不悖。优秀的飞机性能稳定,学者容易进阶,老手容易发挥。但普及机似乎更能反映直升机的固有特性,更能锻 ...

说的好
其实大家都会为自己手里的飞机喝彩
上海有句俗语:“赖里头儿子,自家好”
意思是儿子再难看的儿子
只要是自己的就好
谁都不希望人家说自己的东西是差的
换一种飞法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e-sky CP2版就快出来了,很快就能买到

了,增加了bell-hiller mixing,绝对是对我的450热情的重大打击。据飞过的人说,控制非常灵活,控制能力

比30油机不会差。。。

我觉得说的有点夸张了 那么小的飞机和1米多的30油直操纵感觉根本不能比较吧?就好像我说我的小汽艇控制非常灵活,控制能力比大游艇不会差一样。ms700我有一架,操作感觉根本没法和450x比,真的。

网友:
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450X一套加起来要4000左右,还是最低的配置。而像ESKY(-3D),及MS-700,ZOOM-400(国产)及嘉宝等全套才1000左右。而且这些便宜的机子还耐摔,像嘉宝等这类的电直的塑料大桨怎么打都打不坏。而且小电直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制。(但是小电直却很难调整,这是事实。不过只要掌握技巧,也不难。)对于我们这些没米的爱好者来说4000-7000的一套电直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我想用ESKY(-3D),及MS-700,ZOOM-400(国产)及嘉宝等这样的电直来联系的话,学会倒飞都不用花上4000-7000的一半吧。
其实ESKY(-3D),及MS-700,ZOOM-400(国产)及嘉宝等这类的电直调整好了还是很好飞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现在有一个FEDA ,一个ESKY-3D。FEDA刚买到手时(二手),怎么都飞不起来,油门推到底都没用。后来,换了商城的12V锂电机(买时送的,还有一对大桨)后,用另一对大桨把它截短,再上了ESKY-3D的11.1V的锂电,一个控制副翼的舵机(原来那个老是跳舵)后油门推到一半就能腾空了。
还有那个ESKY-3D也是二手的,买来时有一个大桨已经有点开了,用透明胶粘上。高速旋转时一点都没有双桨。两个机子急推油门时都是稳稳的飞起来的,现在要找个空地方好好的联系联系了,(小电直怕风,这到是事实,不过这么小,练好了在家里一样飞的啊。再不行等没风的时候再飞啊.)我还不会悬停的。

网友:
我看这里的都是写小说的料啊

哈哈

网友:
两个不同档次的产品,在这个论坛上边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
小电直耐摔,是入门的好冬冬,450性能不错,但价格较贵
两者针对的用户群都不同~各取所需!
还有就是别太信厂家的广告,嘿嘿,看看这个坛子里玩家们的讨论,
多人玩的应该就是好产品。

网友:
flt008  在 2005-4-12 04:40 AM 发表:

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450X一套加起来要4000左右,还是最低的配置。而像ESKY(-3D),及MS-700,ZOOM-400(国产)及嘉宝等全套才1000左右。而且这些便宜的机子还耐摔,像嘉宝等这类的电直的塑料 ...

这样的话你等于花了两份钱买遥控器啊。。。。。。以后想玩高级的还的再买个好遥控。哪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