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DIY飞机

楼主(2005-04-08):
我用6mmKT板做飞翼,带9。6伏600MAH镍氢,380电池,22A接收(带混控),9G舵机,全重380克,7060浆直驱,推力有200克,还没有飞过
不知道能不能飞的起来

网友:
推重比是可以了,不过对电池来说负荷有点重。

楼主:
先用来烂飞,以后在做时减肥
试重心时砸了无数,还好,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我的意思是600mah电池带380电机有点累。

网友:
觉得桨不太合适

网友:
觉得桨不太合适,可能7.32好点

楼主:
一开始忘记电机上有个二极管,直接反接电源,结果短路,还好没有烧电调。后来把二极管拆了,试了两次,去飞的时候就又发热,看来是哪里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