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在还有多少人手拨螺旋桨启动发动机啊

楼主(2005-04-08):
45毫升汽油机没调好,用手拨了10来分钟,第二天拿筷子都打颤

网友:
小发动机更难拨,我觉得

网友:
热车还可以,一般不超过三下就行了。冷车的话很难启动的。

网友:
确认是供油问题还是点火问题!!!
1)旋下火花塞看是湿是干,湿供油没问题,干油没供进气缸!
2)旋下火花塞接上高压线,外壳搭铁,转动曲轴看火花强度,兰火声脆好!红火声小不行!
3)查点火时间,应在上死点前1-1.5毫米!!!
4)查压缩,旋下火花塞,用手指用力堵住火花塞孔转动曲轴,看缸内压缩气体应能推开手指喷出!!!
5)起动时拨桨的速度要够!!!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9 at 14:50 ]

网友:
我,15级,只要进到油,三下必着

网友:
牛~我的15我点不着~~~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2 12:41 PM 发表:

牛~我的15我点不着~~~

化油器没进到油,点火电再足手再大力气也拨不着的!

网友:
进去了,这个我知道,但是油针挑不好

网友:
我最近发现,我现在有了起动机以后,不会用手启动了,也懒得精确调节油针了~~

网友A:
我的三叶30-52级的几个发动机从来没用过启动机,磨好后每次吸油、试拨几圈、再加电启动一般都一次成功。后来,买了70四冲后,才买了启动器,可两冲的还是不喜欢用启动器,麻烦!

网友:
四冲程的不好拨吗?

网友:
我以前拨15的  练成了以手拨浆的神功  现在一板就着车

网友:
哈哈哈哈,笑死了,真的啊?

网友(2005-12-15):
是吗?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叶30-52级的几个发动机从来没用过启动机,磨好后每次吸油、试拨几圈、再加电启动一般都一次成功。后来,买了70四冲后,才买了启动器,可两冲的还是不喜欢用启动器,麻烦!

当你的手指被打得5天都消不了肿的时候就不会嫌麻烦了!

网友:
刚开始玩的时候有用手拨,但是山的山多终遇虎,试过几次反弹划伤手指,之后都很少拨了,启动搞掂它好了.

网友:
我的老三爷21级一两下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