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REX450X的停懸數據

楼主(2005-04-09):
我的T-REX450X用4個futaba 3107servo,R149DP 9ch接收,gy401,亞拓25A電變,400LF馬達,13齒,ABS槳,亞拓1800 9C鋰聚
停懸時電流8A,轉速約1800轉,pitch約7度
停懸五分鐘馬達溫度應有60~70度,電變比馬達稍涼,應有50~60度,這是正常嗎?
看說明書停懸電流只有6~7A,但沒說明轉速
請各位幫幫我這個電直新手吧

网友:
电池的温度正常的
不过你悬停如果是+7度的话
高了点
一般悬停模式调试的时候是
+11-+10、+6-+5、-2--3度
此外你用的多大转速的电机
如果是2500或2800电机
个人建议换成15T的齿轮

楼主:
hyf_lj,先是用2800LF,如把pitch調到+5~+6度,主槳轉速不會太高嗎?(可能有2000轉)

网友:
hyf_lj  在 2005-4-9 08:45 AM 发表:

电池的温度正常的
不过你悬停如果是+7度的话
高了点
一般悬停模式调试的时候是
+11-+10、+6-+5、-2--3度
此外你用的多大转速的电机
如果是2500或2800电机
个人建议换成15T的齿轮

在同样油门设定下,换15T是否桨的转速会高一些呢?是不是也更稳一些呢?

拜托有过经验的朋友能介绍一下15T和13T的飞行感觉。

网友:
转速高飞悬停比较稳
但是并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在1800-2000的范围里就可以了

楼主:
現在明白了,多謝兩位的解答  ^_^
電直昇機真的是一門很深的學問,真的要向各位大大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