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04-09):
新人请教一个问题!!!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
想请教各位老大,这个图片中的马达如何?性能怎么样?
还有GMV12XC顶级电调,配这个马达可否?谢谢!!!!!

网友:
ATLAS机绕MODIFY,性能一般般。GMV12带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要注意齿比,再说GMV12对现在来说也只能算是中档

楼主:
AI  在 2005-4-10 12:33 AM 发表:

ATLAS机绕MODIFY,性能一般般。GMV12带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要注意齿比,再说GMV12对现在来说也只能算是中档

谢谢楼上的老兄!
再想问一下,齿轮比多少比较合适呢?俺纯粹菜鸟一个!
GMV12二手的500块合适吗?
多谢了!!!

网友:
500块应该不用,以前新的也只有1000左右。齿比用多少要看你是几T的电机了

楼主:
AI  在 2005-4-10 10:25 PM 发表:

500块应该不用,以前新的也只有1000左右。齿比用多少要看你是几T的电机了

谢谢老兄.马达我用的就是这个Atlas 11T的,齿轮比多少比较合适?我是纯粹新手,问题比较白痴,谢谢您回答我!!!

网友:
7-7.5,具体还是要看赛道

楼主:
多谢AI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