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低速和高速是没有双桨,为何中速时会有轻微双桨呢?

楼主(2005-04-09):
各位模友
  用ABS桨调整时,你们是否碰到和我一样的现象。会不会是我装配上有问题导致的。
启动低速时没有双桨出现,但到中速时略为出现双桨,到了高速就没有了。我推油门杆发现转速慢慢变高时两桨自动重合上了。很奇怪,会不会是ABS桨太软造成的。

---------------------------------------
body-build:T-REX 450 V2 ABS大桨 Align 400LF/2800kv + 13T Align 35A 11.1v 2600mah(8C)
electronic-:RCE-500 Align 35A R149DP&FF9 GNero/STD x3 GPico FF/BB x 1
advance -:None

网友:
当然不是啦,检查跟PITCH相关的连杆,注意长度一定要一致,长度偏差是双桨的主要原因。最好用PITCH尺和卡尺量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就是因为abs桨软 轻微双桨用螺距尺几乎量不出来的

网友:
换金属sf臂可能好点。

网友:
你的原因只要是因为ABS桨太软
你换成新木桨或碳钎桨就能消除双桨的

楼主:
我的确是用螺距尺量好了的。
中速时的双桨非常轻微,稍微多推一下油门双桨就没有了。对着灯光看是否明显,两桨就重合了。我感觉中速是小暴龙机体谐振的范围,ABS桨太软就会出现双桨。(胡乱分析,没有根据哦!!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