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几个要改善的问题!

楼主(2005-04-09):
1.舵机吊篮强度不够,容易扭曲,舵机高速运动时会产生动作滞后问题,当然问题不大,另外如果设备没有终点调教功能动作超出行程后将造成吊篮变形,建议加倒角补强。
2.舵机吊篮空间不够,安装舵机后产生变形,导致安装接收机时因为底面不平而无法粘牢。
3.尾仓地板容易重迭,建议加胶柱并用螺丝固定。
4.尾仓支柱与地板之间过渡太锐利造成强度低,建议底部加点倒角以增加强度。
5.电池仓支柱与地板之间过渡太锐利造成强度低,建议底部加点倒角以增加强度。
6.主驱动齿轮模具表面光洁度不够,可以看得到刀具的切削痕迹,尾驱动齿轮的模具就好很多。
7.副翼控制臂(牛角)设计强度好像不是太够,建议用“中”字结构比较好。不论是操纵可靠性还是强度都要高出很多。
8.向位器的设计还有改善空间,SF臂装上后感觉摆动得有点厉害。
9.升降舵的控制可否改成两边一起推动的方式呢?现在的控制方式好像连杆太长了。强度和可靠性不高,而且容易产生十字盘干涉的问题,可以考虑放在后上方。
10.PITCH控制臂的连接球头可否放摆臂的中间位置呢,单边的方式有点不让人放心啊。会产生扭曲的问题。
11.尾桨距变距结构还有改善的余地,建议用上下一起拨的方式。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不到之处请多包涵。谢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6 at 15:36 ]

楼主:
哎,不能上图,郁闷啊!

网友:
你说的是小暴龙吗

楼主:
hyf  在 2005-4-9 09:16 PM 发表:

你说的是小暴龙吗

当然,我有一架,刚拿到手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觉得需要改良的地方还不少,这也许和我的机械专业有关系吧,我习惯0.01的精度,看到模型,觉得精度太低了!只能是大人的玩具而已,这样说请大家不要生气.

网友:
1、舵机超出行程对舵机的伤害是很大的
因此调整时不应该超出舵机行程。
2、舵机架如果你用的是亚拓的标准舵机和FUTABA 3108
应该是不会产生扭曲变形的。
3、赞同
4、赞同
5、电池架的强度足够了没必要再加强
当然如果在不加重分量的情况下加强的话赞同
6、台湾已经有新的大齿轮件了
7、牛角的设计也是减轻强度足够了
JR的50、90油机的设计也是如此
8、建议你换金属升级件台湾已经在开发了
金属向位器还没有上市
金属平衡杆国内也已经有销售了
9、赞同
台湾已经有摸友自己改造了双推拉了
10、完全不用担心
雷虎30、50、90的油机都是这个设计
11、台湾也已经有升级件在开发
估计马上也可以上市了。

楼主:
哎呀,亚拓将我提的几个问题都改得差不多了,可惜全部都是升级部件,而且价格昂贵,我的人民币啊!又飞走了。亚拓应该免费送我一套测试,哈哈!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6 at 15:43 ]

网友:
iceman  在 2005-4-9 09:24 PM 发表:

当然,我有一架,刚拿到手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觉得需要改良的地方还不少,这也许和我的机械专业有关系吧,我习惯0.01的精度,看到模型,觉得精度太低了!只能是大人的玩具而已,这样说请大家不要生气.

我习惯0.01的精度,
这恐怕要把售价的单位改成美圆或欧圆才能做到。(呵呵,我也是学机械的)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5-4-16 03:55 PM 发表:

我习惯0.01的精度,
这恐怕要把售价的单位改成美圆或欧圆才能做到。(呵呵,我也是学机械的)

塑料不能用0.01的精度,缩水都不止啊!

楼主:
最好把主轴承改成液体轴承。好像希捷硬盘使用的技术,可惜要动的部分太多了!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皮带老跑一边,应该将皮带张力器改成带槽的,那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iceman  在 2005-4-21 23:38 发表:

又发现一个问题,皮带老跑一边,应该将皮带张力器改成带槽的,那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好建议
亚拓因该及时改进
我们论坛里如果有亚拓的厂方人员
建议带回台湾改进改进

网友:
的确是容易跑一边去了。不知道磨到很多粉末出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有道理!有时间车一个试试

网友:
這問題我好像在AX看過 ...........呵呵反映無效

网友:
我相信亚拓会及时更改的
相比其他的厂商亚拓的更改速度还是很快的

楼主:
我已经设计好叫人做了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好的话再上图。

楼主:
哈哈,改好啦!!!结果非常成功,请看图片。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22 at 18:49 ]

网友:
槽有点粗了哦 而且最好槽的边缘倒角一下 定位效果更好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22 06:49 PM 发表:

槽有点粗了哦 而且最好槽的边缘倒角一下 定位效果更好

回帖真快啊,有一点倒角,问题不大的,槽开细了怕阻力太大,所以开到了3.5mm。
只要让皮带乖乖听话就可以了,以前皮带老卡在张力轮缝里面,现在不会了,后面的皮带也不会摩擦到皮带轮边上了。用铜做感觉重了点。可是容易加工。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22 at 19:05 ]

网友A:
图纸如下,记得要装原来的轴承,另外塑料也要切去一部分,否则装不进去。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9 at 1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