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09):
G2已经折腾了好长时间了,我的USB加密狗插到电脑上以后电脑不能检测到新硬件。怎么回事?请教各位!谢了,先!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发射机是不是ppm设置。g2安装好以后没有找到驱动嘛?

网友:
是W2K还是WINXP啊?

网友B:
请问PPM是在那里调,T4VF有这个调的吗,我也总是找不到摇控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第一次插入电脑USB口没有正确驱动,以后再插入电脑就不会有反应了,可以到系统属性里去看看,是不是有个叹号

网友D:
是那种USB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