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佳宝终于离地了!

楼主(2005-04-10):
今天去鱼具店买了两段细鱼杆管,约半米长,十字交叉绑在脚架上当练习器。晚上找了个稍微宽敞点的地方试飞了很多次,直到电池耗完。其间有几次摇摇晃晃悬停过几秒钟。
我买来后到现在练习过程是这样:
1、安装模拟器软件
2、刚开始在模拟器中练习时,模拟小电直一起飞就摔
3、模拟小电直起飞后飞到远得看不见后再摔
4、模拟小电直起飞后不摔,绕着转圈
5、拆遥控器改操作方式为左手油门、方向舵,右手升降舵和副翼。
6、模拟小电直基本能够尾巴对着我悬停(是不是所谓的对尾悬停)
7、昨天开始实际操作

网友:
恭喜恭喜!又一位嘉宝的飞家飞起来了!!
回想起自己学飞的那个时候才叫苦啊!!
买的嘉宝又没有配模拟软件,那时候又不知道有5I这个论坛,只有自己练,在空地上一推油门就跑到三四层楼那么高,一惊,一手油就掉下来了!
现在就好了,有了5I的同好的指点,现在玩得挺好,还自制了木桨,但是还没试飞,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这都是我今后要走的路啊!

网友:
可喜可贺,又多了一个能实际飞的模友了:)

网友:
我觉得模拟器是比较容易玩的,和实际飞行有很大差距,模拟器装起来没玩多久,我就能飞的很平稳了,就是着落的时候差一点。等玩实际的时候,飞机总会有调整不好,这儿那儿的问题,影响飞机的稳定性。

楼主:
同意!
我觉得模拟器里的直升机要灵敏得多,佳宝好像反应很慢。看帖说加V头会好很多,但价格太贵,准备自制一个。
顺便问问,有用过V头的模友吗?请谈谈体会。

网友:
我用的V头就是自制的,有空贴上来,大家参详一下。我用过的感觉就非常的好,很灵敏!

楼主:
xiaohong-0001  在 2005-4-12 01:41 AM 发表:

我用的V头就是自制的,有空贴上来,大家参详一下。我用过的感觉就非常的好,很灵敏!

呵呵!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