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翼,180动力,60翼展——没飞起来:(

楼主(2005-04-10):
[1]

呵呵,翼展60cm,动力180带玩具桨[接近4英寸,具体数据不祥],4mmkt板,全重180克,不知道能飞不。先烧包以下。

[2] 晚上去了曲江试飞,基本失败。扔出手后开动力,飞翼仍然缓慢下落,估计推力不强,外露的设备和至少3厘米的副翼造成过大的阻力,一拉竿就失速,左旋右旋都有。马达不打算换了,两节里电4025推力有100克,三节里电有150克。准备先把副翼裁小,在争取把设备安入机体看看,实在不行就……宰了它。
    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小家伙太贼了,动作极为灵敏快速,我基本反映不过来。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4-16 at 14:02 ]

网友:
找好重心,应该能飞。开春了,玩玩飞翼真不错!!

网友:
你这个飞翼肯定能飞的,不过小家伙很贼哦!

哎……昨天耽误了一整天,我的大笨鹅还在家里睡大觉呢,也来凑凑热闹吧。

网友:
有内部的图吗?多发几张全景图吧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10 09:38 AM 发表:

你这个飞翼肯定能飞的,不过小家伙很贼哦!

哎……昨天耽误了一整天,我的大笨鹅还在家里睡大觉呢,也来凑凑热闹吧。

第一次看到这个家伙,感觉脑袋的阻力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
速度不快,应该阻力的影响不是很大,而且已经为减小阻力作了曲面处理。

楼主:
重心终于找好了,可惜技术差,没胆量在小场地飞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10 09:31 PM 发表:

重心终于找好了,可惜技术差,没胆量在小场地飞

所谓技术差就是玩的时间少了点,经常飞技术很快就会提高,航模这东西实际就是条件反射,玩久了打舵根本不需要考虑左或右,就象开车一样,绑块饼子狗都能开!!!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反正做起来还方便,多炸几次就好了,呵呵。

网友:
请问重心问题怎么找?

楼主:
fangyu82528  在 2005-4-10 21:42 发表:

请问重心问题怎么找?

我是用软件大概算出来,然后摆上设备通过滑翔试飞确定。

网友:
把你哪个1+1机翼做下来也这么大
我都有点想做了

楼主:
推力线还是没搞懂,有说上推的,有说下推的……

这样对吗?

网友:
可爱的,也想做一个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10 01:59 AM 发表:

我的部分作品啊,大的翼展1米,小的60。

我看最优秀的作品是那个小的,拿着勺子的小BABY

楼主:
[2] 晚上去了曲江试飞,基本失败。扔出手后开动力,飞翼仍然缓慢下落,估计推力不强,外露的设备和至少3厘米的副翼造成过大的阻力,一拉竿就失速,左旋右旋都有。马达不打算换了,两节里电4025推力有100克,三节里电有150克。准备先把副翼裁小,在争取把设备安入机体看看,实在不行就……宰了它。
    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小家伙太贼了,动作极为灵敏快速,我基本反映不过来。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4-15 at 01:40 ]

网友:
我的也飞了,也是左旋右旋上旋下旋都有,最远一次飞了20多米
让朋友去帮我扔,人家就直接抓住副翼扔舵角直接就掉了
不干胶贴了继续玩,因为朋友帮我扔不了不是失速就是栽
我就自己扔一个手只能控制油门和副翼,今天摔了基本学会了一些副翼控制平衡
摔了20几次直接摔成两截,晚上回去再做一个明天继续

网友:
都摔了都重新开工!

网友:
三角翼左右晃荡解决的方法可以加大垂直安定面,就是加大两边的“定风翼”,看到你的描述,感觉应该是动力太小。至于找重心,三角翼是双梯形翼不好测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无动力能够飘10米绝对好飞。我看到你的副翼不算大,要是想不太贼,用小舵角就行了。个人感觉三角翼最好推重比大一点,至少超过50%,否则一拉杆不是失速就是侧滚,一定不好飞。
我的三角翼马上就要上无刷+锂电了,争取吊机!

网友:
后推机怎么吊?舵面完全没有用了。

我觉得大动力的最大好处是让你能做出很多超常规动作,尤其是,在发生意外状况的时候很容易救。

网友:
aimo  在 2005-4-15 09:39 发表:

我以前的一个和傻猫的一样,也没飞起来,用的是狂模的1600mah锂电,按道理不应该飞不起来啊,我最近准备再装起来试飞。可能动力小的时候要耐心调推力角吧挑战一下,咱们一定把它飞起来哦!

我那块地方不够宽敞,两边有山有树,西边是一条繁忙的公路,还有大广告牌。

由于爬升性能不行半天爬不高,,我也不敢让它大角度转弯,结果……撞树了。

决定用原套动力做一个缩水版。

网友:
我感觉我的全油门能30度爬升,1000ma的锂电外转子无刷套装7*3的马刀桨
一米的飞翼呢

网友:
电池受苦?我用的云雾者的桨,云雾者是380电机的8.4的1000ma的电池
我用7.4的电池带那桨电压小了电流也小了再说无刷效率肯定要比380高吧
所以我觉得电流不会超过10A,我用的ELE的超白金电池说是可以持续10C放电的

网友:
我的是9g舵机,飞高接收机

网友:
aimo  在 2005-4-15 10:47 发表:

我觉得是不是设备太沉啊,好像我们都用的是普通接受机啊,还有一个想法,不用电调,200ma7.2v氢电直接飞,没电了自己下来,只要不是飞的太远就行,飞翼不怕摔,我的机头是一块epp的

我没有做飞翼……第一页有我搞的大萝卜……沉的是电池和电机……最沉的是机身机翼……

楼主:
小飞翼全重190克,180马达推力100克,不会是推重比不够把?

网友:
基本上……要爽比较难……

动力越弱对技术要求越高……

网友:
呵呵,还是上油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4-15 12:44 发表:

呵呵,还是上油的

又来!
扁!

网友:
反正我攒钱上油的呀,电的东西尽量少买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15 09:03 AM 发表:

后推机怎么吊?舵面完全没有用了。

我觉得大动力的最大好处是让你能做出很多超常规动作,尤其是,在发生意外状况的时候很容易救。

迎风“吊机”啊!

网友:
大傻鱼  在 2005-4-15 13:56 发表:

迎风“吊机”啊!

由于没有舵面作用,这个家伙在迎风自旋。

楼主:
下午又去试飞飞翼了,还是没有起来,看来这个的确做的失败。不过还带去了黑色的飞板,除过太灵活,的确好飞,动力用了850无刷+1047,ele10c7.4v1600mah里电,吊机很容易,就是头有点轻,平飞要压点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15 12:30 PM 发表:

小飞翼全重190克,180马达推力100克,不会是推重比不够把?

我个人感觉飞不起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动力不足,恐怕达不到100克的拉力。
2)翼载荷较大,而且设备都是外露,风阻也不小。
3)重心没调整到最佳状态。
正象傻猫所说的,动力越不足对其它就要求越高。

网友:
动力充足可以直接放块砖头飞起来,呵呵~ 3D我怎么看都是靠动力硬来~

网友:
像我飞那个又肥又重的大萝卜,推重比才0.3~0.4,一开始也以为起不来了,不过摔了两次之后倒是飞起来了,也飞了十多米高,就是……没有好结果……

动力不足,稳住太难了,不是掉高度就是失速。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5 11:14 PM 发表:

动力充足可以直接放块砖头飞起来,呵呵~ 3D我怎么看都是靠动力硬来~

3D当然要有足够的动力,不然怎么做动做?3D可不是硬来啊,没有过硬的技术动力再足也玩不出
效果。说点难听的,有些人不是不喜欢3D,而是不敢飞、飞不好3D,所以。。。。。。

楼主:
850+1047,7.2v里电,按照ele的数据,可是有500克的拉力啊,我的飞板才200多克,吊机肯定无问题啊。就是技术臭,吊得不稳。

飞翼县不宰它,留个完整的尸首冰冻起来,设备转移到1米的大家伙上。好歹还有个飞板可以飞,不然郁闷死,浪费了春光。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4-15 22:31 发表:

我个人感觉飞不起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动力不足,恐怕达不到100克的拉力。
2)翼载荷较大,而且设备都是外露,风阻也不小。
3)重心没调整到最佳状态。
正象傻猫所说的,动力越不足对其它就要求越高。

大大,100克有的,11v里电150克有的。可能还是翼载荷和风阻太大,出手速度要求快,达不到。找个机会从山上扔下去,一定能飞起来。
重心的问题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出手后虽然能够滑行10米左右,但速度较快,看不来头轻头重,我几乎那设备都移到后面了,还是下落。再看看吧。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4-16 at 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