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州的同好,请教刘老师

楼主(2005-04-10):
我是广州的同好,请教刘老师!
    请问刘老师,我自制了小电直的木桨,但是两只桨的重量不一样;但相差不多。我想问,我不在轻的那只桨上配重,在重的那只桨上钻减轻孔可以吗?

网友:
xiaohong-0001  在 2005-4-10 02:51 发表:

我是广州的同好,请教刘老师!
    请问刘老师,我自制了小电直的木桨,但是两只桨的重量不一样;但相差不多。我想问,我不在轻的那只桨上配重,在重的那只桨上钻减轻孔可以吗?

“两只桨的重量不一样,但相差不多”......

很好处理哦,在蒙皮前,适量打磨稍重的那只桨,重量相差不多,只打磨桨尖部分就行了,勤快点,边磨,边测......直到两只桨平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