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比较准确地测量锂聚合物电池的放电程度?

楼主(2005-04-10):
是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的剩余电压,
然后用剩余电压除以电池标称电压值得到的百分值就可以表示剩余电量吗?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是怎么算的?不明白
我的镍氢,1.2标称,充满了1.5,1.5 / 1.2 = 1.25,再乘100?125%的剩余?我倒~

网友:
拿电流表测吧。。。

楼主:
gyro  在 2005-4-11 01:04 PM 发表:

这是怎么算的?不明白
我的镍氢,1.2标称,充满了1.5,1.5 / 1.2 = 1.25,再乘100?125%的剩余?我倒~

见笑、见笑, 我不懂, 所以要在这里问各位高手。 那个方法是我瞎猜的!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4-11 01:47 PM 发表:

拿电流表测吧。。。

多谢回复! 还想问问小财神, 用电流表具体应该是如何的测量和计算呢?